加热器的温度控制问题 急!!

楼主(2008-04-30):
小生现在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望哪路高手能指点一二,
是这样的:我们有几台加热炉,介质是热媒油,加热器加热,但有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当温度升到某一值时,比如设定值120C,测定实际温度为110C,但温度控制器的显示实际温度却为140C,所以加热器停止加热.我关掉总电源再重起,温控器显示实际温度为110C左右.恢复正常.很纳闷,也不会一直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A:
换个温控器..........

网友B:
温控器或热电偶的问题!

网友C:
温控器的问题。

网友D:
温控器的某元件些在常时间工作时,参数不稳定,换一温控器(后对原温控器进行常时间通电,测试相关元件参数,找到性能不稳定元件换之)。

网友E:
温控器的问题。换吧。

网友F:
电线有没有氧化?

网友G:
热电偶的问题!你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H:
为什么没人考虑温度补偿线呢?

网友H:
热电偶故障的机会大些

网友F:
有没有修好呀?怎么没个回音的?

网友I:
温度补偿线,热电偶,温控器的可能性都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I:
但是如果是热电阻的话得考虑电线是否氧化!!

小俊!

网友:
一般的表都带自动补偿电路,短接是室温,

如果说再开机就恢复正常,有可能是温控器的问题.换一个试试,不行再换个热偶试试.看看接线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接的不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