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器的问题?

楼主(2008-04-30):
现场碰到的问题:调节器输出4-20MA信号后,经隔离器WS15421(?可能是这个型号,有点忘了,珠海万山的产器, 就是把信号由一路变两路输出,带24V外供电源的),两个输出端都接配电气转换器的气动单座阀,但是两阀无动作. 经查隔离器输出端无24V,但有电流信号. 如何解决呢, 请各位指点, 讨论呀,多谢了

网友A:
输出到阀门的就是无24V的,阀门定位器只需要电流信号。

检查阀门,调整定位器零点及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