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涡街流量计相关问题

楼主(2008-04-30):
【face=黑体】【/face】大家好,我是新入行的仪表工.我单位买的飞龙的涡街流量计,可是只用了一个月后就开始数值偏低.多的时候可能在2-3倍的误差.压力和温度补偿都有,没办法,我现在只好用调节压力补偿来修正瞬时流量,可这不是解决的办法,请教高手如何彻底解决?

网友A:
被测介质的温度是多少?一般涡街测量介质的温度不超过350℃.这应该是飞龙公司生产的涡街流量计本身质量问题,你可以先与飞龙联系,看看他们公司能否解决或更换.

网友B:
是涡街流量计本身的质量问题,我们用横河的数字涡街流量计,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我们还用过上海星空的流量计,抗干扰能力不强,打开PCB板一看,-0V与地之间没有设计电容!

网友C:
我觉得横河的和E+H的都是蛮不错的,用起来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