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器的温度控制问题 急!!

楼主(2008-04-30):
小生现在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望哪路高手能指点一二,
是这样的:我们有几台加热炉,介质是热媒油,加热器加热,但有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当温度升到某一值时,比如设定值120C,测定实际温度为110C,但温度控制器的显示实际温度却为140C,所以加热器停止加热.我关掉总电源再重起,温控器显示实际温度为110C左右.恢复正常.很纳闷,也不会一直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A:
温控器有问题了吧,看看热电偶是不是离加热器太近

网友B:
他用的是热电阻吧////////////

网友C:
你用的什么样的表,讲清楚

网友D:
这种问题可能与你用的仪表和测温元件有关,可以给我来电话说下你的具体情况,非常愿意帮助你,010-62549323 15810918923 范

网友E:
误差太大,检查仪表和测温元件

网友F:
       这种问题可能与你用的仪表和测温元件及连接导线有关。处理方法:1、用电阻箱来校验仪表,上电/断电看仪表是否有变化;2、检查传感器的特性;3、检查连接的导线,重新接线接线端要处理干净;仔细检查总会找到问题的根源,祝你成功。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专业生产【AI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

网友G:
问题可能是传感器或温控器的精度原因.

网友H: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仪表面板扣出来再插上,若仪表正常了,那就是仪表问题,要带电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