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热电偶、热电阻的经验估算公式?

楼主(2008-04-30):
请教:有没有热电偶(s和k型)、热电阻(Pt100)的经验估算公式?每次检查带着分度表太麻烦了。

网友A:
估算公式没有,精确公式你要带计算器计算,好像比查表还麻烦.

网友B:
我在现场工作时,有一点经验,只是对于热电阻,这些测湿元件的温度曲线都不是线性的!有时间可以讨论下,我QQ:79584435

网友C:
好象有专门的象万用表一样的检测工具

网友D:
以前,我通常是记住几个整百度点的毫伏值、电阻值。在现场处理故障时,用内插法推算一个大概的温度:几百几十摄式度,一般就可以判断了。但要精确到几度还是要查表。

现在,我们买了现场校验仪,可以直接显示出温度,就简便多了。你也可以考虑买一台,大小和万用表差不多大。

网友E:
也想学习好的方法,等待中

网友F:
好像没有方便的估算公式

网友G:
pt100热电阻可以用测量值-100/0.385进行粗略计算。

网友H:
应该都有相关的表格 和 成比例的阻值变化啊 网上一搜 该传感器的 特性 很容易搜到的啊 没必要等别人给答案吧

网友I:
同意7楼说法。我经常是电阻值-100再除于0。37  能基本对应上

热电偶只能看分度表了

网友J:
有规律的,自己弄吧.

网友K:
7楼的说的没有错,教科书上有测量值-100/0.385

网友L:
可以到网上下载专用的对照表,估算的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