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个调查大家的传感器用高温线吗?

楼主(2008-04-30):
因为我不知道高温线用在哪.所以问问.谢谢大家了
谢谢...

网友A:
热工常用的,比如塑料机械的模具里.....

网友B:
高温传感器如同你手拿一个火钳子,钳头是测温部位,虽然钳头部位烧红了,但你手拿的部位并不会烫,所以钳杆就如同高温线,手及手臂以后就可以用普通线了。

网友C:
这与测量范围有关系,比如传感器的测量范围是0-200度,传感器可以耐到200度,可普通的塑料线不能耐到,所以要用镀银的外包铁富龙或硅橡胶的高温线引出信号.更高的要用玻璃纤维套管.再要高的话就要瓷套管了,这就是热电偶为什么都用瓷套管绝缘的缘故.

网友D:
用啊 ,有耐高温250度,800度的吗?

网友C:
我有耐250度的高温线.

汪玉龙13918606578

网友E:
不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高温线,我们公司有EMAIL:zhsensor@163.com

网友F:
不是所有传感器都用高温线的。要看场合。

如果使用场合温度很高,这时就需要高温线,若用普通导线,绝缘层很久就会融掉。

具体用哪种高温导线,是看负载电流和使用场合的温度有多高。

网友G:
我们公司有定做的接近开关耐高温的,产品外壳和电缆线都是耐高温500度内的,可保证长期可靠工作。

QQ234124361

网友D(2008-08-04):
和我联系, 高温线价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