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如何与MIDBUSopc连接

楼主(2008-04-30):
下了个研华的MODBUS OPC server,电脑与触摸屏用MODBUS 连接,触摸屏选了COM1 MODBUS MASTER,通讯参数9600,8,1,none,OPC server也设置了同样的参数。连接opc BROWSER后,测试了几个数据,数据不对。触摸屏COM1没通讯,这OPC如何使用阿?如有范例最好了renokan@163.com 现谢谢了

网友A:
您好,

您可以尝试在人机中选择modbus slave\modus ASCII slave\modicon RTU 984 slave进行测试。如果您的MODBUS OPC server是做主站的话,那您可以都换成master来测试。通讯线的话可以是232的方式也可以是485的方式,通讯时请将人机后面的指拨开关5、6拨至OFF的位置。

如果还是通讯不上,请与我联系,1382191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