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电机转子和定子接反有什么现象.

楼主(2008-04-30):
绕线电机转子和定子接反有什么现象.

网友A:
火花增大,烧坏绕组!

网友B(2008-06-21):
起升无力,电机刚运行时发生异常响声!

长时间使用会把电机报销!

网友C:
不太明白楼主说的.  绕线电机一般转子和定子是分开的,  定子只有3条出线, 转子一般有6条出线.      不存在什么接反问题啊.

如果说的是串激电机(手电钻,磨光机) 转子和定子串联反了,那么它会反转...

----------------------------------------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需要请联系

网友D(2008-12-03):
电机转子很快就会烧。

网友E:
如果制动器选用液压缸驱动,并且液压缸是接在电动机定子接线盒内,那么液压缸在电机起动的瞬间动作,之后就停止工作,造成制动器打不开的现象。如果液压缸和电动机定子是分别控制的,那就不会产生这种情况,当定转子接反以后,转子绕组带电,电刷与滑环严重打火,空载时电机以及电阻发热不明显,当电网电压波动较大时或频繁重载时,电动机以及电阻严重发热,电阻器甚至着火,如果过流调整的过大就会烧毁电机。

注:不同意4楼的说法,如果不是重载,电机是不会很快烧毁的,我厂一台63t行车,90kw电机就是此故障,使用一年后才发现定转子接反,电机没烧毁,只是滑环有麻点了,电阻器倒是着了好几次火。

网友F:
又长见识了.我调过50~60台天车,不敢想

网友G(2009-01-08):
楼上调过什么样的50~60台天车啊?转子和定子线路接反都看不出来?二楼回答的现象很准确啊,多直观啊,没见过吗?即使没见过,你调试之前不需要查线吗?

网友H(2017-08-28):
引用 网友G:
楼上调过什么样的50~60台天车啊?转子和定子线路接反都看不出来?二楼回答的现象很准确啊,多直观啊,没见过吗?即使没见过,你调试之前不需要查线吗?

我见过2百千瓦电机定转子接错用一年多,没烧

网友H:
2百千瓦用一年多没烧

网友I(2019-12-15):
电机转速增加,转矩增加。

网友J:
电机定转子接线反了,一般时间不长就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