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VFD-M变频器

楼主(2008-04-30):
在修一台台达VFD-M 2.2kw的变频器。发现风机电压只有5V左右,风机为12VDC风机,查线路,发现风机电源由主板一只三极管控制。开机测量,发现风机的电源是变化的,一直在上升。难道主板检测散热片温度,随温度的变化调节风机的供电?

不知列位大侠是否有注意过。

网友A:
M的,可以设置风扇是开机转还是运转转,在没有转的时候电压是只有5V左右,但是运转起来就有12V了.模块里面检测温度.有问题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QQ:187333720

网友B:
启动后风扇应是运行的!

网友C:
启动变频器后风扇才工作

网友D:
不可能随温度变化而改变速度的吧,有问题

网友E:
旧M的是三速调接的,新的M+的是直接运行的

网友F:
是的。起动后风扇应是运行的!

楼主:
对了,本机应该是VFD022M43B,可面板显示的参数P80=00(VFD004M23A)。

看样子主板并没有更换过。可这个参数是出厂设定的,要怎么该呢?看说明书里也没有说要怎么该啊?------我一改究显示“Err”。

风机的问题会不会合此有关?

带载运行除电流显示只有实际的一半外(应该和P80有关吧?),并无其他问题。

:)多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