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星三角控制马达的

楼主(2008-04-30):
只有一套星三角,要求控制两台37KW的马达。要求两台马达必须同步启动,同步停止,一个正转,一个反转,这样转差才不会很大,这个图小弟还画不出,跪求一次和二次控制图

网友A:
星三角控制马达有六根线,即三对线,这三对线接入一只马达,换两个相序再接入另一只马达,就这么简单吧。

我外行。

网友B:
一套星三角控制两台电机是不行的.我认为可用一套二次控制线路控制两套星三角主电路同时工作,

网友C:
可惜我还没那资格发图,你告诉我你的邮件地址.

网友D: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A:
为何说控制两台电机不行呢?同时启动,同时停止,只不过正反转要求不同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何说控制两台电机不行呢?同时启动,同时停止,只不过正反转要求不同而已

星三角启动是要接六根线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为何说控制两台电机不行呢?同时启动,同时停止,只不过正反转要求不同而已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F:
为什么要这样呢,再加三个接触器不行吗

网友G:
2楼为什么说不行呢?有什么依据?我就接过,至于正反转到没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G:
2楼为什么说不行呢?有什么依据?我就接过,至于正反转到没什么关系!

一套星三角启动主电路控制两台电动机同时工作,希望gydzx指教,最好把线路图传上来

网友H:
可以,用大点的接触器,和用多一个接触器,其它的不变!!!

网友I:
 六根线直接和原先一套星三角 电机线 在接触器输出侧接在一起。 接线顺序适当调换一下就可以了,不过不知道你的接触能不能受得了。

 。

网友J:
热继要两套,分别整定,然后二次侧串在一起,二楼说不行大概是有这方面的顾虑吧

网友K:
照我这张图同时控制2套星三角启动系统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K:

照我这张图同时控制2套星三角启动系统应该可以的!

这个电路图控制电机工作的主线路是两套星三角启动电路,是吗

楼主:
谢谢各位的精彩发言,,这是我公司里的一部全自动混凝土搅拌机上的2个住马达。他是2个方向同步转动的,如果转差大的话,会把齿轮打坏的,,所以只可以用一套星三角控制两台电机,一个普通的控制就行了,关键是在马达的接线上,,请各位把一次图画出,,谢谢,,,

li6789zong@163.com

网友L:
也不用那么麻烦啊,你就是在接电机线的时候把相序对调一下就可以了啊

网友M:
同意楼上的意见,不难的.你琢磨一下好了.

网友N:
14楼画的不详细,K4,K5,K6 如何控制的啊,断电控制又是什么意思啊,需要断电吗

网友H:
我佩服楼主了,原理都还不懂,就来搞实物了,是不是有点儿戏了?

网友O:
不要那么麻烦吧,你只要把三个接触器换大,二台电机的相序错开就好了啊.

楼主:
22l楼说的好像不对吧,,我实地看了接线的,跟我师傅说的一样,画的也一样,,相系在电源进线反才可以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不要那么麻烦吧,你只要把三个接触器换大,二台电机的相序错开就好了啊.

你也不怕放炮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不要那么麻烦吧,你只要把三个接触器换大,二台电机的相序错开就好了啊.

你也不怕放炮

是的,我是不敢这么做的。

网友R:
最好用两套......

网友S:
用个带内置旁路的软启动线路就简化多了..

接触器动作时间是有误差的,起码在电气上已不能保证两电机同时得电和断电..而采用软启动后就没有这个问题..

采用软启动动一拖二和两套星三角的成本查不多..

网友T:
我是不敢这么做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Q:
引用 网友P:引用 网友O:

不要那么麻烦吧,你只要把三个接触器换大,二台电机的相序错开就好了啊.

你也不怕放炮
是的,我是不敢这么做的。

网友V(2008-07-02):
说撒  么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