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生产这样的三相交流接触器

楼主(2008-04-30):
建议生产这样的三相交流接触器线圈:用三相供电,缺一相则合不上,相当于接入零序保护.

网友A:
呵呵,这个工程搞的太大了吧。

网友B:
      想法是很好的。

      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由楼主  去实现吧。。。。。。。。。

网友C:
有创意 我想控制回路会复杂很多

网友C:
用3个接触器窜连,每相控制一个

哈哈

楼主:
欧洲的接触器线圈内就有很多东西,例如整流块,阻容元件,触点等等.

网友D:
应该加一个小继电器就可以了

比如A,B两相控制接触器线圈(线圈用380V),用C相控制小继电器,用小继电器的常开触点也控制继电器的线圈

对电子线路不是很懂,不过用电子线路应该更简单吖

网友E:
早就有一种继电器(相序继电器)可以检测相序和缺相用,还不贵哦!

我们的设备上几乎都加装了,比较好用!

网友F:
真羡慕7楼兄弟的单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早就有一种继电器(相序继电器)可以检测相序和缺相用,还不贵哦!

我们的设备上几乎都加装了,比较好用!

兄弟有沒有相序繼電器的原理图啊?

网友A:
呵呵,没用过相序繼電器,请7楼讲一下工作原理。偶们这里用的是综合报护器,功能不错。

网友H:
楼主,你太有才了。佩服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太有才了。佩服

同意!!!

网友J:
一般的螺杆空压机上都有相序保护用的继电器。

网友K:
建议生产这样的三相交流接触器线圈:用三相供电,缺一相则合不上,相当于接入零序保护,

三相供电不缺相,不等于电机不不缺相,

网友L:
三相供电不缺相,不等于电机不不缺相,

同意楼上的

网友M:
有想法还是好啊!

网友N:
三相供电不缺相,不等于电机不不缺相,

说的好!

网友O:
想法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