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接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8-04-30):
采用步进电机接增量式光电编码器,步进电机的控制卡上可以接编码器的A相和B相输入。但没有接编码器Z相的输入端子。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另外,利用这款控制卡,是不是不能接绝对式编码器?我看到一些绝对式编码器好像都是并行输出的,即10位编码器通常有12根线(含电源和地),这样的信号怎么才能引入控制卡呢?  难不成还需要一块专门的卡来采集这些信号吗?

谢谢!

网友A:
“但没有接编码器Z相的输入端子。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如果没有接Z相的端子,自然就不接了。

“利用这款控制卡,是不是不能接绝对式编码器?”

谁知道您用的是哪款卡?谁卖给您的,您去问谁,这样比较有谱。就我见过,听多的产品中,符合您前面描述的,应该都不能接。

“这样的信号怎么才能引入控制卡呢? 难不成还需要一块专门的卡来采集这些信号吗?”

如果控制卡没有这样的接口,当然就需要另外的卡来做这个事情。另外,现在的绝对式编码器,采用串口输出的比较多,比如采用SSI接口。

楼主:
如果不接Z相,如何使进行零位对准呢?

另,您说的SSI接口的绝对编码器,能否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A:
如果不接Z相,如何使进行零位对准呢?

用原点开关。重复性一般来说没有编码器的 Z 信号好,很多要求不高的设备是怎么做的。根据采用开关的规格型号,也有可以把重复性做到微米一级的。

至于编码器,您自己搜索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