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食用油流量应该选择什么流量计?

楼主(2008-04-30):
用在一个食用油厂的生产过程中,粘度比较大,毛油里还含有4%的杂质,还要带通讯的,要在计算机里读流量,精度要高,请问用什么流量计比较合适?

楼主:
有没有人能指点下啊,现在我连种类都定不下来,救命啊!!!

网友A:
电磁流量计吧。超声波的也可以。

网友B:
用MICROMOTION的质量流量计,精度高,带通讯,4-20MA远传!

网友C:
电磁流量计,需精确计量的话,可以用质量流量计

楼主:
电磁流量计不是只能测量导电液体么,这个不导电啊

网友D:
质量流量计  爱默生有属于计量级仪表,国内厂家也有

楼主:
爱默生的好贵哦,国内的有那些质量好点的啊,或者其他哪种流量计也适合哦

网友E:
我是日本长野计器的,不过我们的价格和爱默生也差不了多少,呵呵

网友C:
电磁流量可以测量电导率≥5μS/cm的液体的流量

网友F:
可选用耙式流量计,性价比较好,如不计价格的话,还是选用质量流量计,当然要贵多了

网友G:
我们公司有JY系列智能型电磁流量计:

公称通径:DN10-2000mm

介质电导率:≥10μS/cm

介质温度:-40-200°c

基本误差:0.5%FS    1.0%FS

深圳江元自控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总部:0755-26718900                         西安办事处电话:029-88395288

联系人:迪杰

网友H:
用刮板流量计比较好。我是从事设计选型的,这里就不推荐厂家了,免得认为我是做广告了。如需要指导QQ联系:47534002,我不大上线,留言即可

网友I:
我也赞同13楼。http://www.ccfifan.cn QQ:287152983

网友J:
质量流量计价格一般都是不菲的 ,您的工况其实也不是很特殊,可以用的流量计种类还是很多的,超声波,V锥也是可以的

网友K:
v锥形的可以!我公司专业做流量计,配进口差压变送器

网友L:
使用容积式仪表 特适合粘度比较大的液体 全不锈钢的 我们用过 开封仪表厂的

网友M:
楼上的这些人都没讲到重点

食用油,是不导电的,用电磁无法测量!

另外,流量计要卫生型的,普通过程连接也不合适使用!最好符合3A,EHEDG,FDA等卫生标准!

这些人只管拼命推销产品,而根本无心去了解客户现场的使用情况!

网友N(2008-06-22):
上海华强仪表有限公司从80年代起研发流量仪表,92年为实施国家科委火炬项目,建有高精度气体,液体流量标定装置和仪表自动测试系统。主营产品:智能电磁流量计,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一体化涡街质量流量计,威流巴流量计等。 产品多次荣获国家科委颁发的金箭奖和技术进步奖。欢迎广大客户惠顾,我们将竭诚这您服务。联系电话:15800388406  公司地址:上海市南山路88弄1号南顺公寓4楼A座

网友O:
楼上都是扯蛋,这种计量只能用椭圆齿轮流量计

网友P:
用西门子的MAGFLO MAG 1100 FOOD电磁流量计,这是一款专门为食品工业设计的流量计,带有USM 11即插即用通用信号模块,密度和粘度不影响没量结果,精度高。如有需要,请联系15989397598,刘

网友Q:
就是,电磁流量机根本就不能满足,连电都不导,怎么测嘛,还荒唐的说电导率的流量计。瞎说!

如果采用非接触方式,可以用超声波流量计,不过比较贵!

如果势大管道,可以采用金氏律热式质量流量计

网友P:
晕,没看到是油,电磁流量计量搞不了,建议用质量流量计,建议用西门子的科里奥得质量流量计

楼主:
谢谢各位了,比来比去想用质量流量计的,不过罗斯蒙特的太贵了,老板要控制成本,最后选了椭圆齿轮流量计

网友R:
电磁流量计是不行的,食用油电导率太低了吧。用质量流量计应是不错的。腰轮的也说得过去不过老坏。

网友J:
电磁流量计应该是不适用的,电导率太低。粘度很大的话,就不是很好选了,涡轮、容积式的可能也不是很好,超声波、科里奥利质量可以以考虑下,V锥也可以

网友S(2008-09-10):
建议选用质量流量计,如果说成本高,不如用平衡流量计测量(一种节流装置),可以了解下,精度高

网友T:
用ABB的科氏力质量流量计,口径大的精度是示值的0.15%,口径小于DN20的精度是示值的0.1%

网友U:
质量流量计科氏的

网友U:
质量流量计科氏的!!

网友V:
科氏力的质量流量计

网友W:
还是科式奥利力质量流量计吧,电磁肯定不行

网友X:
除了质量流量计 ,靶式流量计和双螺旋转子流量计也是可以考虑的. 业主的要求很明确,精度. 难点是粘度大,有杂质.

网友Y:
椭圆齿轮流量计可以考虑,

网友Z:
引用 网友M:

楼上的这些人都没讲到重点

食用油,是不导电的,用电磁无法测量!

另外,流量计要卫生型的,普通过程连接也不合适使用!最好符合3A,EHEDG,FDA等卫生标准!

这些人只管拼命推销产品,而根本无心去了解客户现场的使用情况!

同意这位兄弟的说话,很多人其实很外行

网友AA:
有些人(业务员)连自已的产品都不十分清楚就信口开河,凭的就是口才,"没有不行的"

网友AB:
建议采用椭圆齿轮流量计

网友AC:
质量流量计可以选择

不过杂质是个问题

网友AD(2009-01-03):
也可以使用超声波流量计

网友AE:
超声波流量计可行不 ?期待高手能够给个权威的解释

一些业务员,确实,

网友AF:
说用电磁的就是在胡扯,只能用容积的。超声波的也胡扯,流速这么慢。是毛油啊,大虾们

网友AG:
智能型椭圆流量计,有杂质可以更换齿比较疏一点的,杂志就过去了。

配M-BUS,485总线等通讯模块

密封性好

压力损失少

精度高读数清晰

www.ytfd.net可以看一下需要的话和我联系姓刘

网友AH:
卫生FDA标准.....................

网友AI:
怎么就没有人选择涡街流量计呢?好像看见有油脂厂用涡街流量计的

快,手动控制!!!

网友:
定做一台水表嘛!!!!!!!

网友AJ:
应该用不锈钢的齿轮流量计,不过带通讯的就比较少

网友AK(2009-10-27):
首先得弄明白用途:工艺调整参考还是计量

1,质量流量计可用于计量,贸易核算。精度0.1

2。容积式可用在工艺调整上,精度0.2

网友AL:
质量流量计,电磁流量计都可以,

电磁的价格比较实在,质量流量计就是贵啊,但是精度高!

根据你的情况选咯!

网友AM:
想便宜就用椭圆齿轮流量计

网友AN:
我觉得容积式的就可以,加油站加油用的不也是容积式的吗?

网友AO(2011-01-17):
湖北武汉wuhanwuhan

网友AP:
这个还是最好过过称,咋也得对得起食用这两字吧。

网友AQ:
E+H公司的质量流量计在食品行业应用非常多,并且有各种不同的卫生型过程连接,可以满足现场要求。至于毛油中有杂质,可以采取流量计垂直安装,流体自下而上。应用效果很不错。但就是如你所讲,价格比较高。E+H的质量流量计精度可以达到0.05%

网友AR:
涡街流量计,体积流量式的

网友AS:
我们厂用的托利多的秤。

网友AT(2011-09-28):
北京远景亿腾自动化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远景亿腾品牌以外
推荐产品:
以及超万瓦低频声波发声器(清灰系统)
ROSEMOUNT(罗斯蒙特),HONEYWELL(霍尼韦尔),E+H,EJA,VEGA
1151,3051型全系列电容压力变送器;SBP800系列压力变送器
LUGB涡街流量计,LDG电磁流量计,LW涡轮流量计,LUY旋进漩涡流量计;
一体化温度变送器,热电偶,热电阻;各种数显表;无纸记录仪
中低压开关柜,西门子PLC。
吴国强
电话:01056290058-802
手机:18601960751
传真:010-62968182

网友AU:
奥地利的KRAL双螺杆流量计,精度可以达到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