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一般接在驱动器上还是控制卡上?

楼主(2008-04-30):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是步进电机,本身没有编码器,因此其驱动器上就不带编码器输入。只能把编码器信号引到控制卡上来。然后人为地在上位机上读取出来供设计控制系统用。

如果是伺服电机,本身就带有编码器,因此该编码器信号可以直接引到驱动器上。有驱动器完成闭环控制。当然,也可以通过控制卡将驱动器上的编码器读数读取出来。

不知道这种理解对不对。谢谢!

网友A:
伺服驱动器也不一定直接处理编码器反馈信号,如果有上位机,它会把信号丢给上位机,然后上位机再发指令给驱动器。我用过日系d 驱动器都是这样做的,它本身就是个放大器。

网友B:
一般是这样,但是也有自带位置闭环的高级步进驱动器,需要接编码器信号;也有如上所说的不带位置环(速度环)的伺服驱动器,不需要接编码器信号。

网友C:
伺服驱动器是一定要处理编码器信号的,如果不是做位置环,至少也要用电机编码器做速度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伺服驱动器也不一定直接处理编码器反馈信号,如果有上位机,它会把信号丢给上位机,然后上位机再发指令给驱动器。我用过日系d 驱动器都是这样做的,它本身就是个放大器。

 ---------------

我还没见过不需要编码器反馈信号的伺服驱动器。即使是日系产品用于上位闭环控制,也是驱动器将接受到的编码器再发给上位控制器的。

楼主:
不太明白,伺服一般是在驱动器上还是在控制卡上实现的。有没有将驱动器和控制卡合在一起的呢?谢谢!

网友D:
伺服指什么?速度或者位置的随动?

随动通常由驱动器实现,也可以采用驱动器运行在速度模式、控制卡运行在位置模式实现。

高档伺服驱动器提供了部分控制功能,如果需要更复杂的运动、控制等可以采用PLC或者运动控制卡。

网友E:
不同伺服系统要求,位置和速度环可以有不同的闭合方式,我做过的CNC上的就分别由上位控制卡和驱动器闭合的,

电流环由驱动器内部闭合;也有三者完全由驱动器完成PID闭合的

驱动器内部有自己的CPU和算法模块什么的,会完成一些运算和控制,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只是个放大器

再说了理论点,位置和速度之间也是对时间微积分的关系,怎么可能没联系

网友B:
“我还没见过不需要编码器反馈信号的伺服驱动器。”

这东西国内是不常见,我也只在一些进口的老设备上见过。标牌上通常写伺服放大器,也有写驱动器的

“驱动器内部有自己的CPU和算法模块什么的,会完成一些运算和控制,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只是个放大器”

不是所有的驱动器都必须有这么复杂的功能。这些功能也可以放在控制卡上。

网友D:
个人理解,不需要反馈的还能叫伺服驱动器么?叫变频器(inverter)差不多吧。

网友F:
在马达上,哈哈。 如果在放大器上,那是怎么样的原理呢?让我想想。。。。。

网友B:
“个人理解,不需要反馈的还能叫伺服驱动器么?叫变频器(inverter)差不多吧。 ”

放大器本身不需要位置反馈,是不是叫伺服,至少美国人的理解确实与您不一样。不过,是不是应该叫“变频器”,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我见过的那几个中,颇有个把带的是直流电机。

网友D:
如果没有反馈,也就说至少没有速度、位置反馈,那么怎么来形成速度或者位置的闭环,达到随动性能?

伺服系统的性能很重要,一些负责任的厂家(比如丹佛斯)即使能做到速度、位置的闭环,能控制同步伺服电机,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也没有说自己的产品是伺服驱动器。

当然,我没有见过您所提到的美国人的不需要速度、位置反馈而能称之为伺服的产品,我的理解是如果没有反馈,也就是开环系统,那么能达到伺服系统所要求的随动性能么?此外,日本的伺服称之为伺服放大器,但是也不可能是开环系统。

网友G:
有一种编码器是增量值与绝对值双输出的,增量值接驱动器,做速度环,绝对值进控制卡,做定位。(也有绝对值开机时先进驱动,找电机位置,再进控制的)。

过去有用旋转变压器+脉冲编码器的,分别进驱动与控制的。

也有人用增量值编码器就接驱动的,同时作速度与位置,控制卡只给位置指令,其余都是驱动去完成,称为“轨迹控制法”,还申请了专利的。

总之,各个厂家的控制理念不完全相同,应该都有不同方法的。

网友H:
对:essay 关于

不太明白,伺服一般是在驱动器上还是在控制卡上实现的。有没有将驱动器和控制卡合在一起的呢?谢谢!

内容的回复:
有的 美国PARKER就有这样的驱动器,相对功能简单但是很使用,C3驱动起就是一款您说的产品 他的功能就是控制一个轴既是驱动器也是比较理想的单轴控制器

楼主:
请问您说的C3卡有相关介绍吗?谢谢!

网友B:
“当然,我没有见过您所提到的美国人的不需要速度、位置反馈而能称之为伺服的产品,我的理解是如果没有反馈,也就是开环系统,那么能达到伺服系统所要求的随动性能么?”

作为一个系统,当然是要有反馈的,而只上一这个反馈不接到驱动器(放大器)上,完全靠控制卡来实现“伺服系统所要求的随动性能”

网友I:
编码器的信号一般都是接到驱动器上的,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不过也可以加编码器做反馈,主要是为了检测是否有丢步。

网友J:
呵呵,一般都在电机的后面

网友K(2011-06-06):
到底怎么啦,没有专业人士?

网友K:
中端以上的(交流无刷同步电机)伺服驱动器都需要编码器反馈,哪怕该驱动器只有电流环控制,

这是因为交流无刷电机的控制采用SVPWM矢量控制,需要知道转子的转角位置,如果只有霍尔传感器,得不到转子的精确位置,力矩控制的精度就比较低,特别是在低速下更是如此。

同理,如果是异步电机,虽然可采用不需知道精确转子转角的直接力矩控制方法,但是在低速下的速度/力矩控制精度都低于采用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方法。

另外最重要的是,电机一般采用增量式编码器,上电后往往不能确定转子的转角,需要一个搜索过程。好的驱动器有专门的伺服包算法进行快速搜索,会有一小会抖动。如果编码器不经过驱动器是不可能得到这个转角的。国内虽然有人研究,但是没有完全揭开伺服包的内部算法。

所以不带编码器反馈的驱动器虽然便宜,但是在应用时会有一些问题,通常用于速度较高且精度略低的场合,对于高精度应用,低速下的精度非常重要,因此需要有编码器反馈。

网友K:
采用伺服包算法(通过小幅度抖动)找到转子转角在一些特殊场合下非常必要,比如

1 开机后不能随便执行回零位操作时

2 可以提高回零位的精度(重复度)

网友K:
也有不抖动就能获得转子初始转角的算法,比如US6441572等等专利。但是不知道哪个产品有应用。

网友K:
貌似MTS Systems Corporation公司的SensorLessServo可以不用编码器就可以,当然最终直线导轨上还需要一个直线光栅组成全闭环系统。

网友K:
Parker公司就卖SensorLessServo,参见

http://www.parker.com/portal/site/PARKER/menuitem.de7b26ee6a659c147cf26710237ad1ca/?vgnextoid=fcc9b5bbec622110VgnVCM10000032a71dacRCRD&vgnextfmt=ZH&vgnextdiv=&vgnextcatid=2578686&vgnextcat=SENSORLESS+SERVO+DRIVES&Wtky=DRIVES

网友L:
伺服驱动器上的编码器接口与电机所带的编码器连接,实现半闭环位置测量和速度测量功能,这时控制卡在闭环外,只生成速度轮廓。如果编码器在负载上,编码器应连接至控制卡,完成全闭环的位置测量功能,控制卡在闭环内,既完成伺服控制又生成速度轮廓。

网友M:

这是个驱动器与控制卡的关系是什么的问题:

1)如果控制卡只是指令给定驱动器的任务,任务的完成靠驱动器自身的闭环控制,编码器一般接在驱动器上;

2)如果驱动器只是控制卡的执行机构,或者是闭环控制在控制卡上,驱动器只是个功率输出器件,编码器一般接在控制卡上;

网友L:
对:刘岩利 关于

“我还没见过不需要编码器反馈信号的伺服驱动器。”

这东西国内是不常见,我也只在一些进口的老设备上见过。标牌上通常写伺服放大器,也有写驱动器的

“驱动器内部有自己的CPU和算法模块什么的,会完成一些运算和控制,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只是个放大器”

不是所有的驱动器都必须有这么复杂的功能。这些功能也可以放在控制卡上。

内容的回复:

反馈当然可以不用编码器,因为驱动器上最需要的是测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