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闸门运动的问题

楼主(2008-04-30):
现在有一个棘手的问题请教个位高手:

项目是一个控制闸门升降的,现在我用绝对值编码器采集实际升降高度,程序中有一项要求是在自动控制时,输入升降高度,如现在实际在60cm,要求升到110cm,在这个过程中每升高20cm(可设定),停顿2秒(可设定),再升20cm,如此反复,直到110cm,这个过程如何实现,用的s7300,cpu是315-2dp,绝对值编码器通过dp通讯.

哪位高手指导一下哦,谢谢了!!盼急回,我的邮箱sonic-qiqi@tom.com

网友A:
这个不难啊,你的PLC用的是315-2dp,那么最好选用MasterDrives MC的伺服驱动器,在PLC编写逻辑控制程序,例如运动20CM停顿2秒,位置控制程序交给MasterDrives MC来处理,很简单的,只要给伺服驱动器指定位置就能实现你所要得功能。

需要帮助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公司:网 址:http://www.BJAUTOGO.com 电 话:010-82257962 82257965 -610 我姓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