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6J

楼主(2008-04-30):
请教高手如何测量使用316J做驱动的输出波形。

网友A(2008-11-23):
示波器量11和16脚。

网友B:
请问316如何去掉保护呢???请赐教!

网友C:
14脚和16脚短接可以去掉保护

网友D:
去下一个316j的资料看看,不什么都有了呀。

网友D:
图比较大,下载到电脑看看。

网友E(2010-01-12):
HCPL-316J

09年第50周的

有需要的联系我

QQ:349332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