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式液位计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8-04-30):
      我用到一个投入水箱的液位计,是放在一个厂房的屋顶的。电压DC24V,输出电流4-20MA,安装在屋顶上,输出才2.5毫安,正常的回路,把他传入2楼的PLC盘柜旁边,就是正常的4MA。

位置会有什么影响吗? 很奇怪,不管安装在什么地方,电压都是对的。同样的电压,电流不同,是什么原因?

楼主:
那位大侠遇到过类似情况,请指教。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24v不知道什么地方接在了外壳上,因此外壳都是24V带电的。

网友A:
没有用过这有点不清楚就是

网友B:
很明显,电流走了旁路。我公司生产该型液位计,详情可继续探讨。QQ:379545786

网友C:
投入式液位计太古老了,试试磁致伸缩液位计。377436679

压力传感器-北京港北中天科技-15932609384

网友(2009-05-09):
是不是旁边有干扰啊,譬如变频器,电机.要是那样估计,是低频干扰,加QQ:754517963

网友D:
原理上讲,位置对其测量没什么影响,但是不同位置的工况环境是有不同的。最好还是检查一下周围有没什么干扰。

另外外壳都是24V带电,这个很不正常,是电源和机壳短路造成还是周边环境感应产生?估计就是这个引起的输出不正常。

期待高人给出合理的解答!!!

楼主情况现在解决没有?是在怎么解决的?

网友E:
没有用过这有点不清楚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