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比变频器输出高????急

楼主(2008-04-30):
由于机器在旋转过程中受到外力影响,转速比变频器设定转速高,应该怎么解决?加制动电阻有用吗?

网友A:
加制动电阻是可以的,选择电阻是功率要大一点(电阻100%时间工作).

我这样用过,可以通过系统给我发消息

网友A:
由于机器在旋转过程中受到外力影响,转速比变频器设定转速高

这样变频器会保护报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