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路压力问题

楼主(2008-04-30):
正压管路(相对压力大于一个大气压)稍有泄漏,会不会影响管路内气体成分?就是说正压管路有泄露的地方,外界空气能不能混进去?在什么情况下会进去?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进不去的,你的大气压小于管压它怎么进去呀,QQ:472738194有机会联系

网友B:
我也是这么觉得,但很多仪表说明书上都明确写着:保证管路无泄漏以保证测量精度。

网友C:
你测的是流量还是 气体组分,,

要是流量没有问题,  要是组分就有问题了.

网友D:
"保证管路无泄漏以保证测量精度",稍有泄漏?会发展,泄漏扩大,当然会影响管路内气体成分,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B:
测量气体成分的分析仪表,能不能说的稍稍详细些呢?

网友E:
系统启动时,可以混入.

网友F:
可能会的,在泄漏处可能会形成负压带入空气

网友B:
类似于射流泵原理形成负压?

网友G:
当然不会进去,但会影响测量的准确性

网友H(2008-12-04):
肯定会进去空气,我们有教训!

网友I:
向外漏气是不会混入空气的

网友J:
最好按照要求来做比较好。

网友K(2009-04-08):
对测量结果肯定会有影响

网友L:
会进空气的,同意8楼的意见

网友M:
可能会进去空气的    我们厂   用风机引焦炉煤气           风机前面为负压      测氧气含量         肯定会不准的

网友N(2009-05-31):
生产出现异常或停产检修时都可能进入

网友O(2010-08-25):
对气体的成分有影响。气体有回流的漩涡,再小的空只要有气体与外界的气体流速压力成分有不同就会有回流现象,这有点像孔板流量计

网友P:
虽然有影响,但误差很微小,即检测仪表不会有反应,想想管线材质的影响会比泄露大很多,但我们都忽略。考虑杜绝泄露原因应该是怕污染环境造成危害及引起介质压力下降和介质流动的不稳定性。

网友Q:
如果你泄漏的不明显、气流就会形成负压把外间的空气带入,如果往外漏的严重,一般不会

网友R:
正压都泄露了肯定会影响测量精度的

甭管会不会带空气进气 漏了就不行

网友S:
不管是正压还是负压,作为气动仪表的气路,不允许有泄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