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换向阀##S7-200开关量控制如何接线?

楼主(2008-04-30):
做一个试验台测试,要用PLC控制电液换向阀的左右位变换。

这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量控制,可是我是初次实际应用PLC,不知道怎么将换向阀电磁铁连接到PLC上,所以向大家请教。

S7-200 CPU224XP CN

电液换向阀 用北京华德的 4WEH 32H 50B/6EG24N...

——主阀液压对中,导阀有2个电磁铁,电压是24VDC。样本上,电气参数显示其消耗功率是26W

不知道怎么连线。

把我了解的信息介绍一下——

换向阀的电磁铁只有2个接线出来(阀送货时已经配上)——1和2 。另外有个接地点,阀送来的时候没有配线,估计不需要连线。

对于PLC开关量输出口,比如Q0.0,另外还有L和M接线点。

请问电磁铁的2个接线端子与PLC的3个端子应该怎么连呢?

另外,电磁铁消耗功率26W,电压24VDC,那么电流就超过1A了,PLC 肢解连恐怕不行吧?

如果不能肢解连,应该怎么连呢?要用继电器吗?

我对接线真的束手无策,盼望高手指教,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假期结束就要开始调试了。

希望高手指教。

S7-200控制电液换向阀(26W)

怎末连线?要继电器吗?

网友A:
我是没有明白你在说什么

楼主:
哪里不明白可以说

要是什么都不明白,那就

等待明白的高手指导了

网友B:
电液换向阀由什么信号控制,就一路24V吗,那Q0.0带一继电器就行了,260W都没问题...

网友C:
直接连不安全!!输出接24V继电器线圈,然后用继电器的接点去驱动电液换向阀门。

楼主:
谢谢刘天意。

我用的是CPU224XPCN AC/DC/继电器,

用的是继电器输出模块,

这样电磁阀26W,PLC可以直接控制了吧?

需要24vdc电源吧,你看这样连线行不——

24VDC的正极连再PLC的1L点,电磁铁的两根线,一根连PLC的Q0.0点,另一根连24VDC的负极。

楼主:
TO龙堂西门道

谢谢提醒。

我用的是CPU224XPCN AC/DC/继电器,

用的是继电器输出模块,

这样还要在外面另外加继电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