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楼主(2008-04-30):
我想问各位大虾一个问题,我现在这里有一个控制系统,我在面板上设置动作高度,由普通电机驱动控制加热板升降的动作,实际位置由一个编码器反馈的控制,我想问一下,电机由两个接触器控制正反转,然后有一个刹车系统,现在是我在面板上设置需要动作距离,无法动作,他不动,手动时,我让加热板上下动作,编码器反馈是正常的,回零传感器是好的.我想问一下,是不是编码器初始位置回零从新设置啊.

网友A:
普通电机可以在面板设定高度吗?

网友B(2011-07-20):
请问你用的是增量式的编码器吗?

还有你的问题现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