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引发火灾的原因及电气防火常识

楼主(2008-04-30):
一、电气引发火灾的基本原因
1、短路。俗称碰线、混线或连电。火线与火线或火线与地线,在电阻很小或完全没有电阻的情况下碰在一起,就形成了短路。当形成短路时,就容易引发火灾。
2、过载。不同种类、不同粗细的导线,只能允许连续通过一定量的安全电流。如果电流过载,导线的温度超过正常工作温度,绝缘层加速老化,变质损坏,严重时引起着火事故。
3、接触电阻过大。电气设备和导线接触不良,形成局部电阻过大并产生大量的热。温度高了,就会烧坏绝缘材料,引起火灾。
4、火花和电弧。火花是放电的结果,电弧是大量密集的火花构成。这种火花和电弧的温度可达3000OC以上,能引起任何可燃物质燃烧。
5、遗忘。在使用电气设备、器具后,忘记及时断电,而使之长时间工作发热引燃周围易燃物蔓延成灾。这种火灾事故尤其是在突然停电的情况下忘记断电造成的。
二、电气照明的防火
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较多的白炽灯、荧光灯、高压汞灯、卤钨灯等照明灯具,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1.合理选用灯具类型。在有爆炸性混合物或生产中易于产生爆炸介质的场所,应采用整体防爆装置。有腐蚀性气体及特别潮湿的场所,应采用密封型或防潮型灯具,其部件还应进行防腐处理。在灼热多尘的场所(如炼钢、炼铁、轧钢等场所)可采用投光灯。户外照明可采用封闭型灯具或有防火灯座的开启型灯具。
2.应正确安装照明、装饰灯具。
(1)灯具与可燃物间距不小于50厘米(卤钨灯为大于50厘米),与地面高度不应低于2米,当低于 此高度时,应加装防护设施。灯泡下方不宜堆放可燃物品。
(2)灯具的防护罩必须完好无损,严禁用纸、布或其他可燃物遮挡灯具。
(3)可燃吊顶上所有暗装、明装的灯具功率不宜过大,并应以白炽灯或荧光灯为主;暗装灯具及其发热附件的周围应有良好的散热条件。舞台暗装彩灯、舞池脚灯、可燃吊顶内灯具的导线均应穿钢管或阻燃硬塑套管敷设;卤钨灯灯管附近的导线应采用耐热绝缘护套;吊装彩灯的导线穿过龙骨处应有胶圈保护。
(4)选用质量可靠的低温镇流器,不准将升温高的镇流器直接固定在可燃大花板等物体上,其电容与容量必须与灯管一致。
(5)0级、10级爆炸危险场所(0级区,是指爆炸性气体,10级区是指爆炸性粉尘),选用开启型灯具做成嵌墙式壁龛时,其检修门应向墙外开启,并保证通风良好;向室内照明的一侧应有双层玻璃严密封闭。其距门、窗框的水平距离不少于3米,距排风口水平距离不小于5米。
3.合理控制电气照明。照明电流应分别有各自的分支回路,而不应接在动力总开关之后。各分支回路都要设置短路保护设施。为避免过载发热引起事故,一些重要场所及易燃易爆物品集中地还必须加装过载保护装置。非防爆型的照明配电箱及控制开关严禁在0级、10级爆炸危险场所使用。配电盘后尽量减少接头,盘面应有良好的接地。
4.严格照明电压等级和负载量。照明电压一般采用220伏,携带式照明灯具的供电电压不应超过36伏,在潮湿地区作业则不应超过12伏,且禁止使用自耦变压器。 36伏以下的和220伏以上的电源插座应有明显的差别和标记。
一个分支回路内灯具的个数不应超过20个,民用照明电流应小于15安,工业用应小于20安。由负载量确定导线规格(每一插座以2~3安负载计)。三相四线制照明电路还应做好三相负荷的平衡配置。
5.事故照明灯具应设在易发生事故场所,建筑物主要出入口、重要工作场所等地方,并标以明显的颜色标记以备事故发生时能及时方便地启用。事故照明灯具不能采用启动缓慢的类型(如镇流器启动灯具等)。事故照明灯具应有独立的应急电池供电以保证在正常电力系统受到损坏时能不受影响地正常开启使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资料,收藏了

网友B:
不错,学习了...都是很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