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地混用的问题

楼主(2008-04-30):
   大家好,我们厂的线路零地混用,符合规范吗?存在什么样的隐患

网友A:
肯定不符合规范了,地线做零线用,地线不但起不到保护作用,而且一旦漏电,设备的金属外壳上就会带电,后果很严重。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原则上零地是不能混用的!

网友C:
肯定不行啊····

网友D:
原则上是不能混用的,

网友E:
我也这样用过,是在单台设备上,因为客户没提供零线.

网友F:
不能这样用的,很危险的,一旦漏电,设备外壳将带电,

楼主:
零地本来是相同的,可为什么要分开呢。虽然看了许多资料,就是搞不明白,谁能讲解一下。感谢

网友G:
  零地是不能混用的,很危险的.

网友H:
零线是工作接地,地线是保护接地,不能混用。

网友I:
不能混用,很危险的!

网友J:
好贴,顶 ................................
确实不能滥用,

网友K:
同意9楼说的..............

网友L:
零线是工作接地,也就是变压器的中性点,,地线是保护接地,不能混用。

网友M:
一旦,火线断开零线是带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