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的PLC连三菱的触摸屏(F930)根本就是谎言

楼主(2008-04-30):
看到三菱屏的手册,说和松下PLC连接就是松下的一根编程电缆(SH8513,232口),可是试了N遍,参数也都设了,根本就是连不了,那些说能连上的纸上谈兵的专家,实践过吗?我的屏通讯是好的,PLC也是好的.

网友A:
通用的触摸屏,都可以与通用的PLC连接,主要是说明书中介绍的编程电缆接线方法有出入。

网友B:
应该可以连接上啊????

网友C:
楼上的!!人家楼主可是卖松下那东西的哦,你这样的回答有根据没??????你用《应该可以连接上啊???? 》我怀疑你就是没试过吧!!!!!!

网友D:
徐总最近也做工程了,又是屏又是机的?

网友E:
屏的软件里面有松下的PLC吗?

没有的话 一般直接连不上

网友F(2008-09-05):
楼主说的对

我正在搞这个F930----FP-X 搞了吗的好久,也连不上

不知楼主有没有连上,如有连上了,请教方法,yy.xzm.op@163.com

网友G:
应该时设置或者接线问题,.F930跟松下的PLC通讯跟该在出厂前有测试过的.

网友H(2008-10-11):
看编程软件 有松下的FP  PLC

网友I(2008-11-11):
我看了楼主的情况跟我一样,我现在也没连上机请问楼主你连上了吗?

请告诉我方法好吗?谢谢!jieke1094@126.com

网友J:
看了楼主的情况跟我一样,我现在也没连上机

楼主:
连不上的,不要瞎操心,换PLC吧!或换屏!用松下的GT01或GT11也是三寸-四寸的屏

网友I:
哦,请问《松下苦担子》大哥,松下GT01的触摸屏有中文版的软件吗?是否您能方便给我一份呢,小弟在此谢谢您了,jieke1094@126.com我最近也F930的屏搞苦了。谢谢

网友K:
呵呵;这个与F930的版本有关系的;版本太低了换松下的GT11吧;

大小差不多;

网友K:
GT11与F930是大小相当的;

GT01与F920大小屏幕相当,与G930差多了;

GT01有中文软体的;

网友I:
ZJZC大哥你好啊!首先非常感谢您发来的松下GT01的图片,请问ZJZC大哥您能否发一个GT01中文软件给我啊,jieke1094@126.com

如果您以后需要帮助我也会鼎力支持的,这是我的QQ:6010396

网友L(2008-12-21):
又需要松下资料的可以给我留言         sgkqd@eyou.com

网友M(2009-03-29):
三菱F-940的屏也连不上松下FPX-C30T的PLC,真郁闷啊!

网友N:
据我所知,F900的触摸屏可连接的PLC,在PLC选择的一览里虽然有FP系列的,但由于FP-X是新出的PLC,一些通信估计与老的不同,所以连接不上.也就是说F900的触摸屏版本跟不上,需要及时更新.在排除以上问题后,通信电缆和设置也是关键,不防不FP-X的编程口专换成422,再与F900连接试试.

网友O:
哈哈,我就连上过,FP0与F930,只可惜当时没有F930的编程软件,只能监控PLC的触点的及数据寄存器,

其实也没什么难的,最大可能的就是你的通讯线没有接对,再找找F930与PLC的接线图吧,

再设置一下F930与PLC的通讯设置!

小弟在此算新手,还望各位以后多多指教,QQ:226155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