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缺相运行

楼主(2008-04-30):
请各位大师说一下电容补偿缺相运行会有什么后果?如果有熔芯开路情况应怎么处理?

楼主:
没有人发表一下吗?!!!!!!!!!!!!!!!!!!!!!!!!!!!

网友A:
呵呵,没细究。偶这里的电容缺相的情况不少,但也没什么后果。现在想来可能也就是导致三相电流不平衡,一般没多大问题。

 ;

";"熔芯开路情况";则停电更换即可。

网友B:
电压和电流都不平恒,无功补偿效果不好,其他没有太多妨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