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伺服电机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8-04-30):
       刚接触伺服控制电动机,想求大家帮帮忙,问题比较幼稚,不要见笑,嘿嘿

      我现在想用PLC控制控制两台异步电动机同步运动,完成某件东西的水平面运动,伺服控制器用的是时光科技IMS-GL系列。

    问题如下:1  采用PLC发送控制信号,伺服控制器要不要编程?如果要编的话该如何编?要注意什么问题(如果有参考程序,感激不尽)

                        2 PLC若采用485串口是不是直接连到伺服控制器就好了?PLC编程时要大致的原理是什么?PLC发出的是不是脉冲信号?频率要不要定?

        刚刚开始学,希望高手多多指点,如果有编好的程序供参考,将感激不尽。在这,先谢谢大家拉

网友A:
控制伺服电机的PLC是需要编程的,可以用PLC的脉冲输出来控制伺服电机的驱动器,然后驱动器控制电机。

PLC发出的可以是脉冲信号,也可以用PLC的模拟里控制伺服电机的速度。

频率的高低是根据你所需要的速度来确定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还想问下就是伺服控制器要不要编程啊?

网友B:
看你的动作如何.简单的可以用自身具有的功能,复杂的就必须用PLC控制了。

楼主:
谢谢,我的意思是用PLC控制的话,伺服控制器还要不要编程

网友C:
简单的就在市场买个同步控制器就可以了

网友D:
伺服控制器不需要编程

网友E:
看楼主的这些问题,应该是连基本的基础多没有打好。我建议楼主还是先看看基础资料,先别忙着可是做你那东西,万一中间有什么问题出来,我看到时候受累的还是你自己!!!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提醒与忠告,我一定牢记,呵呵

事情是这样的,我现在在做毕业设计,我想赶快搞完,复习考研,不想投入太多的精力,嘿嘿,看来欲速则不达,我得好好看看书了,谢谢各位!

网友F:
控制器那个东西你就把它当作一个设定好的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G:
电机驱动器你就当是个放大器好了,不需要编程的。就是需要调整PID参数

PLC有专门的信号输出端口给伺服发出脉冲或者模拟量信号

你说的485应该是做通讯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