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电线耐揉

楼主(2008-04-30):
机器在运行过程中,有的连线就会跟着来回揉搓,经过很多次之后就断了,各位同事知道怎样用肉眼分辨电线的耐揉程度吗?请指教!

网友A:
我们公司的物流线上也存在此项问题,想知道优质耐揉电缆的型号。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不过电气设计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让它运动吖

不然很麻烦吖

网友C:
有,我用过,型号我不记的,专门用在一些移动很频繁的部分,不过比较贵!

网友D:
型号我也不知道,兆欧表上用的那种线比较耐揉,好用,不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