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三菱程序

楼主(2008-04-30):
各位好!

           我也是刚学PLC,现有一个程序难住了我,

           具体要求如下:

           有一个由四条运输带组成的运输系统,从前到后分别用马达 M1,M2,M3,M4.拖动,要求如下:

          1,按下起动按钮后,M4先起动;经过10S,M3再起动;再过10S M2再起动,     再过10S ,   M1再起动  .

          2,按下停止按钮后,电动机的停止顺序与起动顺序刚好相反,间隔时间也为10S,

           3,当某运输带电动机过载时,该运输带及前面运输带马达立即停止,而后面运输带马达待运完料后才停止,例如,M2过载时,M1和M2立即停止. 经过10S,M3停止,再经过10S  M4停止,

          请各位指教,最好把程序写上,谢谢啦!

楼主:
高手云集的工控网,难道没人会编?!

网友A:
不是没人会,只是这样的问题大家不愿意回答罢了,因为这样的程序给初学者是最好的培训机会啊!!!!!说句不现实的话,这样的动作用继电器也可以做出来!!楼主你相信吗???

楼主:
相信啊,

我接触本网两年以来,像类似"一只按钮控制马达起停"的题目大家很感兴趣,不知道为什么对我这个更有实践应用意义的题目不来讨论呢,

晕死

舞蹈,舞蹈,不倒怎么叫舞蹈呢?

网友B:
顺序启停,应该不难,楼主自己试着做做,不要老指望别人

网友C:
自己一定要学会思考,很简单的!

网友A:
像类似"一只按钮控制马达起停"的题目大家很感兴趣,不知道为什么对我这个更有实践应用意义的题目不来讨论呢

--------------------------------------------------------------------------------------------------------------------------------------------------------------------------------

那是因为用一个按钮来控制马达启停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特别是用继电器来控制(用PLC就不比说了),在这中间要考虑自锁、交替切换、动作可靠、元件少。

象你的这个完全可以用步进方式解决问题!!!知道吗???

网友D:
楼主,这其实是个定时器的使用,应该不会很难

网友E:
不是很难的,100步就可以实现

网友F:
用步进指令最好解决了,像简单的自己应该多练习

楼主:
谢谢各位了,

用定时器的程序我已经编出来了.

可用步进指令编的话,我真的是无从下手了,还望各位指点一下怎么使用步进指令来编!

网友G(2013-06-21):
先把步进图画出来,你会发现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