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15-2DP两个口可以同时作DP用吗?

楼主(2008-04-30):
两段分开,一个接ET200,另一个接DP/TCP-IP 的网关,这样可以省掉以太网模块。

网友A:
那两个口一个是DP,一个是MPI,不能同时用作DP

网友B:
只有一个口可以用做DP,CPU上标着呢

网友C:
cpu318-2DP两个都作DP口没问题,我公司的一台设备就是这么用的,一个用于本地profibus,一个用于全局profibus,

cpu315-2DP应该也可以?

网友D:
一个用于本地profibus,一个用于全局profibus, ???????????????

网友D:
一个用于本地profibus,一个用于全局profibus,

网友D:
你是怎么组态网络的呢??将的清楚点

网友E:
不行,一个DP一个MPI。

网友C:
不行吗,想一下2DP是什么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