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折弯机朋友请进

楼主(2008-04-30):
我是从事折弯机的电器工作的,我厂生产的普通折弯机都是采用扭轴连杆带动滑块同步,通过调整机械挡块使折弯角度一致,由于目前数控折弯机采用的是电液同步控制,可实行角度编程控制,控制精度高但价格贵,我想要保持滑块同步,只要两边油缸缸径相等,并且流过的相同的流量,就可以实行滑块同步,我想寻求一种能精确知道流过多少流量的一种电磁阀,也不知我的想法对不对,有没有这种电磁阀,望各位高手谈谈自己的看法。

楼主:
欢迎各位朋友谈谈自己的高见

网友A:
请列一下有哪些业内公司从事折弯机的生产呢?TOP1-TOP10都是哪些呢?cxh99@21cn.com

网友B(2008-07-26):
剪折机的数控系统,电器,液压问题都可以解决!请你留下联系方式即可。

网友C:
        其实,可以采用“BBF-HDA”系列双轴伺服,直接一个驱动器同时驱动俩台伺服电机(还能把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信号反馈给上位机,形成半闭环控制),省略液压传动,提高工作效率,保证控制精度,且该伺服驱动器采用三相AC380V直接输入,为用户节约了隔离变压器,进一步降低生产锻压机床的原材料采购成本。

有意了解详细资料,请留下E-mail地址。

网友D(2009-06-09):
瑞士CYBELEC 上海分公司 为亚洲地区机床生产商提供折弯机 剪板机 专用数控系统

          DNC880S   DNC600S     DNC600     DNC60    DNC80    等等

  DNC400为专用于控制采用扭轴连杆带动滑块同步           可实行角度编程控制

     电话联系方式 : 15900827253

网友E:
电磁阀?找我!QQ:942724632

网友F:
用电液伺服阀或者电液比例阀来控制可以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