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C51编译问题

楼主(2008-04-30):
本人初学单片机,还望高手指教:

写的程序编译之后显示:

program size: data=24.2  xdata=0 code=581

这里面 code显示的就是我得程序的大小吧? 单位是字节??

要是这样的话,很小啊

为什么在设置单片机的时候 code rom size 要是选择small: program 2K or less就会编译不通过呢?

选成大的rom就好了

可是,我用的单片机就是2K啊 ...

求救....

楼主:
有哪位知道的话,帮帮忙哈

多谢了

网友A:
设置成LARGE 产生代码在2K以内也能用,只是不太简练

网友B(2008-12-01):
是不是你的程序太大了,编译后超出范围啊?

网友C:
编译后超出范围,编译后超出范围

网友D:
是不是在你的程序里面有调用外部存储器的代码?或者你定义外部存储器变量了.

网友E:
关注这个问题!不要沉下去

网友F:
编译之后超出范围了。检查代码吧。

楼主(2009-12-30):
已经好久了,结贴。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