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00c是什么控制系统?

楼主(2008-04-30):
ac800c是什么控制系统?在资料上看到过他和其他控制器通讯。

网友A:
C 是Compact的意思,

AC800M的精简控制器,可以使用相同的软件进行编程.

不过因为属于 边缘化传品,目前 面临淘汰,ABB 自己也不推的.

网友B(2014-01-10):
没听过,只听过M和F系列的

网友C:
800c是属于plc 800m  800f是d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