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安装安全继电器

楼主(2008-04-30):
为什么要安装安全继电器
我给人家安装了一个带PLC的控制板,有门,但人家对安全很重视,要求在控制中加入安全继电器,并提供了安全继电器。令我不解的是它真安全吗,常规的继电器不行吗,请使用过的师傅能够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进口设备上都有大量安全继电器,据说反应快速,可靠,但给维修带来很多麻烦

网友B:
  安全继电器,实际上是断电行程开关,串联在控制回路中,是保护设备和人员安全的. 一般安装这控制箱子门上.或者隔离秆上.

网友C:
一定级别的安全等级必须使用安全继电器。

一般的继电器不能替代安全继电器。

安全继电器和普通继电器不同在于其内部可靠的电路设计,和高可靠性的触点。

比如一般的继电器很容易出现触点粘连等现象,但是安全继电器就能通过电路设计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而导致的急停,安全门不能断开电路的现象。如果出现这种现象将会非常危险,甚至造成重大事故。

安全继电器一般都使用黄色。。。。。。。。。。

网友D:
有哪位师傅能具体的说明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吗?谢谢!!

网友E:
为了安全......

网友F:
一般是产品的型号不同,安全继电器的质量更好。

网友G:
我也很想知道安全继电器的一些知识.

麻烦高手出来指点一二!

网友H:
没用过,学习了解一下.

网友I:
想知道原理的请到资料库里去下载资料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