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样的通信组网方案可行不

楼主(2008-05-01):
用网络读写指令共享两个plc之间的数据
要求两个plc可以共享数据,gp上能显示和控制两个plc
如果这个方案不行,希望各位能提供一个更好的方案

网友A:
"要求两个plc可以共享数据,gp上能显示和控制两个plc ",

偶认为可以,类似于OMRON的PCLINK,只是2个PLC的共享数据量不能很大,否则传输速度就是个问题,

楼主:
其实两个plc之间的数据基本不参与控制 只需要显示 谢谢楼上的回帖

网友B:
那很简单啊

你用NETW指令读把数据写到另外一台PLC种,然后保存到一个缓冲区种。对于触摸屏来说其实只要和一台PLC通信就可以了,不需要考虑有几台PLC

楼主:
恩 对 我就是那意思 我就是让大家帮忙看看我那方案可行不 意思是plc对不同通信口能组成不同的网络不 看大家这么说看来我的方案是可行的了 谢谢大家

网友C:
如果想降低成本,右边那个CPU226可以换成单通讯口的CPU(在I/O满足的情况下),把TP070直接连接在两个CPU中的PPI网络中即可。

网友C:
在触摸屏和CPU都支持PPI协议的情况,右边那个CPU226的PORT 0只起网桥的作用,只是一种浪费。

楼主:
呵呵 没事 plc已经有了 现在就是把它们连接起来

只要我图上画的方案可行就好 感谢各位 遇到什么问题再来咨询大家哈

对了 在做这个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两个plc之间的距离较远70m左右 plc之间的连接线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
s7200 cpu的通信口不能充当网桥的作用的哦 手册上面有的

老愚者的意思是 我第二个cpu只用一个port口 然后gp和两个plc一起组成一个mpi是吧 但是这样好像plc之间不能共享数据

我觉得大概就是三楼 “询问” 说的那个意思

网友C:
TO 阿飞Q;

我说的做法一定行得通,我们的部分产品就是这样做的,不需要网桥。

网友C:
我的意思是 我第二个cpu只用一个port口 然后OT070(不是gp,我不知道GP2600是否支持PPI)和两个plc一起组成一个PPI网络(不是mpi)。

楼主:
to 老愚者:

呵呵 谢谢

我现在的设备都已经在运行了 只差两个plc之间的那个ppi通信了

现在两个plc的数据不能共享 gp不能显示第一个plc的数据

我就是要想实现这两个就 所以我考虑 应该是在两个plc之间空闲的port口之间建立一个ppi应该是最简单的 屏的数据和连线基本不用改变

网友C:
我的意思是: 你右边的那个cpu只用一个port口 然后OT070(不是gp,我不知道GP2600是否支持PPI)和两个plc一起组成一个PPI网络(不是mpi)。

网友C:
既然设备都已经在运行了,那就按图做就是了,可行的,只不过多花钱了。

楼主:
恩 你所说的和我一楼图上面的连接有什么区别 我看你的意思 要连上gp2600 右边的plc也需要使用两个port口吧

而且port口现在有的 不用也算是浪费了

我觉得我图赏的方案还是比较简单的

不过挺感谢你的 多指教 我们接着讨论哈

楼主:
to 13楼:

呵呵 只要可行就好,选有两个口的cpu226不只是想到它有两个口 还有其它原因的

希望提醒我一下 做到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 比如两个plc之间的连线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C:
1.使用NETR/NETW向导,很可靠,很方便。

2。连线:3-3,8-8。如果两PLC不是同电源,应特别注意“等电位”! 如果距离远或干扰大请使用正规RS485通讯线。距离近也可使用普通双绞线。

3。数据如果用于控制或诸如设定值修改的,应该注意时序。

网友C:
在通讯数据大的情况下,PPI网络应尽量使用178.5K速率。但使用178.5K速率可能会增加编程的难度,这是因为不太严密的程序在低通讯速率下可以获得通过,但在高通讯速率下却不能通过。这不是178.5K速率的问题,而是编程者的问题。

楼主:
恩 谢谢你哈 老愚者

我就是打算用向导

现在数据基本只用来显示,控制的话是下一步的事情了。因为现在需要控制的数据已经用模拟量连通了的,两个plc是两套设备。

等电位的话,是直接把两个plc的24v输出m端连接就是了吗?需要把接地等电位不?

楼主:
通信数据不是很大的,只有可能差不多10个左右浮点数。主要用于显示。下一步考虑参与控制的话可能也就增加两三个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