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光灯电极寿命检测与使用要点

楼主(2008-05-01):
荧光灯电极的寿命是荧光灯质量的关键指标,因此在已经制定的各类国家、国际的启动器、荧光灯和镇流器的标准中,都在有关条款中有严格的规定以防止荧光灯电极的过早损耗。总的来说,有关的标准在保证预热式荧光灯电极寿命方面条款的制定一般来说有以下几个原则:

  1、冷态不允许有高的开路电压造成冷启动

  在阴极达到发射状态之前,灯两端的开路电压以及辅助启动件的开路电压(如果有辅助启动件的话)应低于能在冷态击穿灯内气体,引起辉光电流的水平。在这段时间里,即使是窄的,几乎不影响有效值的脉冲,但脉冲峰值高出灯所允许的冷态开路电压值的情况也不允许出现(辉光启动器此条要求可适当降低)。

  2、要有合适的预热电流及作用时间

  灯阴极的温度是由流过灯丝的预热电流以及电流作用的时间(即电流所做的热功)所决定的,这一预热电流太小和太大都是会损害灯的寿命的。实践证明,由于灯阴极的热惯性原因,在0..4s内是无法达到既不明显损害灯的阴极又能使灯阴极达到发射温度的。

  3、完成预热后的击穿—辉光—弧光转换过程要快,并且阴极仍应处于发射温度

  当灯的阴极被加热到发射温度时,灯的开路电压应迅速提升到该种灯所需的热启动开路电压水平以上,以保证灯的气体击穿(触发)后,气体放电的辉光放电转化为弧光放电的过程能快速完成,不允许产生多次闪动后再启辉的情况。

  具体表现在GB/T10682-2002(neqIEC60081:1997)“双端荧光灯性能要求”和GB/T17262-2002(neqIEC60901:2000)“单端荧光灯性能要求”标准中,都对不同频率、不同功率、不同阴极类型和不同启动方式的荧光灯的各类参数作了严格的规定,例如在额定电压、阴极预热电压、开路电压、预热电流和预热时间、启动时间以及稳定工作期间的灯两端电压和灯电流等各类指标都有具体的规定以保证荧光灯的寿命。

  在QB2276-96(idtIEC60155:1995)“荧光灯用启动器”和GB/T19655-2005(idtIEC60927:1996)“灯用附件启动装置(辉光启动器除外)性能要求”标准中,对荧光灯启动器和启动装置的工作启动速度、阴极预热、脉冲电压和非重复启动电压等几个影响荧光灯阴极的指标也作了严格规定。在GB/T14044(modIEC60921:1994)“管型荧光灯用镇流器性能要求”和GB/T14044-2005(idtIEC60929:2002)“管型荧光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性能要求”标准中,都是对灯两端电压和预热条件两个条款有相关规定。特别是预热电子镇流器有比较严格的预热能量和开路电压的参数和检测方法的规定,这是在检测中需要特别注意和理解透彻的。目前世界上最新的高频类灯管T5,包括一般功率密度以及高功率密度(HO),都已采用这一预热考核方法,正在标准化的T4灯管也将采用这一方法。预热型荧光灯电子镇流器按预热的控制参数不同,可分为控制阴极加热能量型和控制阴极加热电流型,它们分别有最大、最小阴极预热能量和最大、最小的预热电流以及开路电压的限制。

  这一系列标准的制定、贯彻和执行为提高荧光灯的生产质量和寿命都起到了很积极的作用。

  4、用户使用荧光灯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荧光灯寿命质量问题首先应该由科研工作者、标准制定者、生产者和检测者来解决,但是每一个用户在选购和使用的过程中要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才可以保证荧光灯的长久安全使用,以节省更换的麻烦和成本。

1)购买时尽量选购预热型高频电子镇流器以及与它相匹配的荧光灯管,其次再考虑电感镇流器以及与它相匹配的荧光灯管。假如选购了电感镇流器荧光灯最好就用电子型启动器与之搭配而非辉光启动器(但是电子镇流器和电子启动器价格相对较高)。

2)尽量保证给灯提供额定电压的电源电压。因为电源电压变化对荧光灯寿命是有影响的,供电电压增高时灯管电流变大,电极过热促使灯管两端早期发黑,寿命缩短。电源电压低时,启动后由于电压偏低工作电流小,不足以维持电极的正常工作温度,因此加剧了阴极发射物质的溅射,使灯管寿命缩短。因此要求供电电压偏移范围±10%%。

3)使用时可能的话尽量减少荧光灯开关的次数,因为荧光灯在启动阶段最伤害电极的,而一般的钨丝灯没有这个缺点。特别是使用电感镇流器的荧光灯,每启动一次灯管,约相当于灯管连续点亮两小时。用户如果没必要就要避免频繁开关荧光灯。

4)环境温度对荧光灯的使用也有影响。一般来说环境温度低于10℃会使灯管启动困难,灯管工作的最佳环境为(20-35)℃。

5)环境湿度过高(75%%~80%%)对荧光灯的启动和正常工作也是不利的。湿度高时空气中的水分在灯管表面形成一层潮湿的薄膜,相当于一个电阻跨接在灯管两极之间,提高了荧光灯的启动电压,使灯启动困难。由于启动电压升高,使灯丝预热启动电流增大,阴极物理损耗加大,从而使灯管寿命缩短。一般相对湿度在60%%以下对荧光灯工作是有利的75%%~80%%时是最不利的。

网友A:
不错的资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