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8-05-01):
西门子MM430变频器老是报A0922故障的原因?电机绝对已经安装好且接线正确。

网友A:
1。电机功率小

2。驱动电路有元件漏电

3。电流检测电路性能下降

网友B:
。电机功率小空载负载轻

网友C:
电机功率小了,空载也会报

楼主:
谢谢!电机功率和变频器是一致的。负载是鼓风机。该如何解决?

网友C:
还有就是主板问题,西门子主板很容易坏。模块以及检测电路都有可能。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QQ:187333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