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05-01):
在三相三线绝缘系统中,如果一相接地,那这一相电路中的电流也相应增加吗??如果增加那是它是如何形成回路的?

万一保护装置不能做出动作 那如果用来启动电机电机就是否缺相了呢?

这方面不怎么了解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电流不会增加太大的,也不可能缺相

网友B:
呵呵,高压吧。1  接地这一相电路中的电流会增加一点,是相对地的电容电流,与大地形成回路。

                          2  一般保护装置不会做出动作,只会报警,提醒人们处理;

                         3   用来启动电机电机不会缺相的,但有隐患,但心另两相也接地。

  个人观点,各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