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大电流,对伺服有没有干扰?

楼主(2008-05-01):
跟大家请教一个问题,为了避免干扰,伺服的编码器线是不推荐和电机的交流动力线平行走线的,那么直流线对于伺服编码器有没有影响呢?尤其是大电流的直流电,200A左右的,如果和编码器线平行走线,会有干扰吗?

楼主:
补充:电压是DC 48V,电流200A

网友A:
原则上稳定的直流电,对外是没有干扰的。不过伺服这个东西,电流不太可能稳定的。200A,我觉得还是分开保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