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110KW电机实际使用了70KW(恒负载)装上变频器能不能节能

楼主(2008-05-01):
一台110KW(6极额定电流207A)电机用于制浆盘磨机上实测数据:70KW.138A.功率因数:89%(恒功率负载运行)装上变频器请教专家能不能节能?如果能节能其节能效率有多少?如果不能节能有没有其它方法?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不调速度就不安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如果不调速度就不安变频器

谢谢了

网友B:
换电机90KW或75KW就可以了

网友C(2010-04-21):
有没有节能空间,主要还是要看你电机是不是都在满负荷状态下工作,如果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节能节能空间的。装上变频器还是能对你电机起保护作用,再者可以提高你的功率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