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远程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08-05-01):
要采集的数据已经采集到wincc画面上了,wincc和intouch在一个局域网上,但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显示在intouch画面上?望各位高手赐教!十分感谢!!!!

我查了一下,wincc上用OPC可以和第三方通信,可在intouch上找不到opc ,不知道建立连接,是不是还要另装驱动程序啊?

网友A:
你找个IOSERVER的光盘,装驱动。

楼主:
 工控机上配了modbus驱动,意思要装上OPC驱动?还有wincc上也要显示 intouch上的几个数据,intouch服务器的名称是什么啊?再次感谢!!!

网友A:
你先找到IO SERVER的光盘。装上OPC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