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轴搅拌机的几点改造及自制

楼主(2008-05-01):
1 问题提出

我公司于 2001 年 8 月购进一台南京水泥机械厂生产的 2J- 50 型双轴搅拌机, 配 Φ3.3m×10.8m 机立窑。使用不到一年, 经常发生烧电动机、坏轴承、断刀杆等故障, 而且电耗也高, 严重影响立窑的正常煅烧,不得不将其拆除停用。笔者亦在几家使用预湿机的水泥厂发现类似情况。

2 原因分析

预湿机从设计理念上讲, 是将生料粉与水充分搅匀。故而搅拌机设计得较长, 刀片装得较多, 而且扬料受水段位置较靠前且较集中, 使搅拌与输送段的距离较长, 负荷较大, 这是造成烧电动机、坏轴承和断刀杆的主要原因。虽经多次调整刀片角度, 并将原配18.5kW 电动机改为 22kW, 还是经常烧电动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齿轮箱处更换过 6 套轴承、1 副齿轮。我们认为造成该故障的原因不仅是负荷大, 还存在本身设计不合理的因素, 齿轮箱上只有2 套轴承, 承载能力低, 如果是 4 套轴承, 至少不会损坏齿轮。

3 改造措施

2004 年 8 月, 我们将该台双轴搅拌机进行了改造性修复。

1) 将反倒流段刀片取消, 做成螺旋叶片, 解决轴孔处漏粉、漏水的问题。

2) 将扬料受水段( 区) 加长, 从原来的 600mm 左右调整到 1200mm 以上, 实际上取消了扬料功能, 将搅拌机内的加水量减少 10%左右, 改为在成球盘内加入。

3)将原来的双排喷水改为单排喷水, 将机盖改成矩形, 加高、加长, 使水喷至两轴之外圆为度, 防止水喷到机壳上, 造成刀片磨损。

4) 针对搅拌机至成球盘之间的下料管容易堵料的问题, 将搅拌机出料口处做一个天方地圆连接管,其下至成球盘的下料管是用运输带粘成的圆管, 防止物料堵塞。

4 自制搅拌机2005 年, 借鉴双轴搅拌机使用和改造的经验, 自制了一台双轴搅拌机, 将机身由 3.8m 缩短至 2.8m,取消输送搅拌段, 并将刀片角度调小一点, 在 11~13°, 转速加快 15%, 既做到了搅拌充分, 又使负载大大减轻, 电动机由原来的 22kW 改成 15kW, 而运行电流还不到额定电流的 70%。在整机设计上, 尽量做到坚固耐用、维护管理方便。进料段轴承座采用上下对开式, 每根轴上装一套推力轴承和一套短圆柱调心轴承。齿轮箱上, 靠机身边各装一套短圆柱调心轴承, 靠减速机边, 各装一套单列球轴承。

考虑到一旦某处出现损坏, 更换时不至于整轴更换, 将轴设计成分离式, 每根轴由头、尾轴和中间轴组成, 头、尾轴用圆钢加工, 中间轴用厚壁无缝管制作,采用法兰连接, 榫头卯眼对心。刀片安装采用已掌握的经验角度, 在空心轴上焊上双孔基脚, 用螺栓固定。

5 使用效果

1)运行可靠, 安装拆卸方便。设备运行两年来, 故障率为零, 就连三角皮带都未曾换过一根, 只是 2006年年底检修时发现有 4 个刀片磨损较严重, 查找原因时发现是一个喷头破损, 将水喷到机壳上, 使该处结料严重, 致使这 4 个刀片磨损。

2)节电效果明显。改前 22kW 电动机都是满负荷工作, 工作电流一般都在 40A 以上。改后仅 26A 左右, 节电近 40%。自制的一台电流仅 18A 左右。

3)由于加了螺旋叶片, 机头处溢粉现象根除。机盖形状的改变, 使机内扬料能被水雾湿润, 从而消除了灰尘飞扬的现象, 既保护了设备, 也保护了环境。

4) 下料管改用胶带制作后, 从未堵过料, 只需每班将搅拌机下料口处清理一两次便可, 大大减轻了操作工人的劳动强度。

5) 自从将成球用水的 10%左右改在成球盘内加入后, 避免了干粉与过小料球一同入窑, 改善了煅烧条件, 使立窑的台时产量有了较大提高, Φ3.3m×10.8m 机立窑台时产量由原来的 13t/h 稳定在现在的15t/h 左右。

网友A:
版主可以申请国家专利了,呵呵

网友B:
实践出真知,楼主暴强!

网友C(2009-03-31):
加一个角度,可将电机再改成7.5KW的,更省电,我们公司使用了一年了;效果不错;

网友D(2009-05-31):
ABB系统集成商,专业设计ABB PLC DCS控制系统设计,雷先生13651917255 并在各行业都有相关案例及应用尤其是DCS AC800M AC800F控制工程项目!!!有相关项目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