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监控怎么做?

楼主(2008-05-01):
公司让我做个监控,两个摄相头,能储存,能夜视,就行.哪位大虾可以告诉我该用什么厂家的,什么型号的器件?不要太贵谢谢!!

网友A:
用电脑加摄像头

网友B:
                  工控机+ 红外线摄像头

网友C:
用硬盘录像机也可用电脑+ 红外线摄像头

网友D:
简单,是否需要红外,是否需要云台,录像资料需要保存多长时间以决定硬盘大小,了解一下硬件价格,别被承包商忽悠了

网友E:
用硬盘录像机也可用电脑(200G)+ 红外线摄像头+云台,大约一万多。

网友F:
工控机1+视频采集卡1+红外球机或枪机,一万五够了

网友G:
呵呵。真不便宜啊

楼主:
直接用采集卡加摄像头就行吧?当然有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