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求助:电流互感器、电流表的选型问题?

楼主(2008-05-01):
问题:30KW、380V的电动机,额定电流大约60A,选择电流互感器的话为什么选择150/5的呀?电流表与电流互感器匹配,选择满量程为150的。本人菜鸟,请大家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因为电动机启动的时候电流比较大,如果电流互感器太小,会容易损坏电流表

网友B:
因为电动机启动的时候电流比较大,如果电流互感器太小,会容易损坏电流表,没错。

网友C:
1  电流表的指针在中部位置时指示比较准确,读数也比较方便,

2  为方便读数,互感器与电流表应配套使用,电流表使用150/5的,互感器当然要使用150/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