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触摸屏A960-EBA能用市面上的pc存储卡吗,难道只能用三菱的?

楼主(2008-05-01):
【求助】三菱触摸屏A960-EBA能用市面上的pc存储卡吗,难道只能用三菱的?
三菱触摸屏A960-EBA能用市面上的pc存储卡吗,难道只能用三菱的?
我的触摸屏型号是是a960got-eba,功能版本无

这是在手册上看到的:
市贩品的Flash PC卡只可用于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A985GOT-TBA-EU不可使用市贩品的Flash PC 卡。A985GOT-V可使用与以下条件无关的市贩品的Flash PC卡。)
条件1: 使用以下的GOT
A985GOT-TBA, A985GOT-TBD,
A975GOT-TBA(-CH)(-B)(-EU), A975GOT-TBD(-CH)(-B),
A970GOT-TBA(-CH)(-B)(-EU), A970GOT-TBD(-CH)(-B),
A970GOT-SBA(-EU), A970GOT-SBD,
A970GOT-LBA(-EU), A970GOT-LBD,
A960GOT-EBA(-EU), A960GOT-EBD,
条件2: 使用的GOT本体的功能版本为A版以后的版本,由GOT反面的额定规格铭牌确认GOT本体的功能版本。

三菱Flash PC 卡(A9GTMEM-10MF/20MF/40MF)只可用于满足以下条件的情况。
(A985GOT-TBA-EU不适用于EMC指令,但可作为Flash PC 卡使用。)
条件1: 使用以下GOT
A985GOT-TBA(-V)(-EU), A985GOT-TBD(-V),
A975GOT-TBA-CH, A975GOT-TBA-B, A975GOT-TBD-CH,
A975GOT-TBD-B, A975GOT-TBA-EU,
A970GOT-TBA-CH, A970GOT-TBA-B, A970GOT-TBD-CH,
A970GOT-TBD-B, A970GOT-TBA-EU, A970GOT-SBA-EU,
A970GOT-LBA(-EU), A970GOT-LBD,
A960GOT-EBA-EU
使用以下GOT的A版以后的硬件版本
A975GOT-TBA, A975GOT-TBD,
A970GOT-TBA, A970GOT-TBD, A970GOT-SBA,
A970GOT-SBD,
A960GOT-EBA, A960GOT-EBD
使用以下GOT的E版以后的硬件版本
条件2: 使用GOT本体ROM_BIOS的F版以后的版本

网友A:
我知道用什么来代替,bu

网友A:
不知道你做什么用,我们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