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西门子OP27触摸屏界面忽然混浊怎么回事???

楼主(2008-05-01):
子OP27触摸屏界面忽然混浊怎么回事???

【讨论】西门西门子OP27触摸屏界面忽然混浊怎么回事???用在复卷机上的西门子OP27触摸屏从昨天开始界面突然变混浊,模糊,只能隐隐约约看到显示数据。。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好像高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B:
楼主您好,如果你是复卷机上用的,相信你是纸厂的电气人员,

这种情况液晶坏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公司已经维修好了好多西门子OP27的屏,

大家可以多多交流交流技术问题,

www.gdhaite.com

关尔佳   13728065775    020-33527727

网友B:
您好,

我是广州海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主任维修工程师,关尔佳,我们公司电子事业部主要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
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更多信息请上我们公司网站.

www.gdhaite.com 希望有机会合作,谢谢

关尔佳13728065775 020-33527727 传真020-85542220

网友C(2008-06-16):
我知道原因,需要维修吗,北京京电测维科技有限公司 010-52022326/2327/2328 13161609988,工控触摸屏维修中心,唐工

网友D:
遇到过这种问题,应该是物理地址重叠所致,不一定是屏有问题

换个好的屏试试,如果还是这样那就是HMI组态有问题,我当时情况也是一直好好的,突然一次在修改参数时屏模糊掉,断电重启又好了,但修改参数又糊了。最后发现每次糊的时候修改的都是同一个页的参数,将该页重做后(用新的变量),问题就排除了

希望能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