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了!~~求救了!~~求救了!~~求救了!~~求救了!~~求救了!~~

楼主(2008-05-01):
各位师傅本人很想学习PLC编程和西门子的直流调速系统,可是又没有人交 也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下手>>>请大家指点一下我该怎么去学.怎么样才学的好啊 !~~~~~~~~~

楼主:
怎么没有人愿意指点我啊

网友A:
PLC我倒是有点经验(虽然不多),直流调速我也是刚接触。一般情况下,我是先看书,不懂的就发到论坛,然后 根据大家的建议和说法再看书,这样有个4—6遍,基本上知道什么是直流调速了。然后再根据功能图和参数去慢慢理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GOOD  LUCK

大家共同进步!!

楼主:
谢谢指教  我一定好好学习

网友B:
有时候光看是不行的,最好能找台调速器来自己接线试转,只要不把高压和控制回路的低压接错线,管你怎么试都不会出大问题,相信一天你就能理解好多,PLC编程也一样,要理解指令很容易,用指令来编简单的程序,多试试才能有经验

网友C:
590调速学学有好处。直流调速器故障联系13893683865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  一定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