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学名词解释及各类试题(识货的进来顶!!!)[转帖

楼主(2008-05-01):
电工学名词解释及各类试题(识货的进来顶!!!)【转帖】
电工学名词(转帖) 好东西大家分享
    电工学名词解释
     要学好电工技术必须要对在电工学上的一些物理量的概念有所理解,为此本人将一些常用的电工学名词汇总并作注解:
    1、电阻率---又叫电阻系数或叫比电阻。是衡量物质导电性能好坏的一个物理量,以字母ρ表示,单位为欧姆*毫米平方/米。在数值 上等于用那种物质做的长1米截面积为1平方毫米的导线,在温度20C时的电阻值,电阻率越大,导电性能越低。则物质的电阻率随温度而变化的物理量,其数值等于温度每升高1C时,电阻率的增加与原来的电阻电阻率的比值,通常以字母α表示,单位为1/C。

    2、电阻的温度系数----表示物质的电阻率随温度而变化的物理量,其数值等于温度每升高1C时,电阻率的增加量与原来的电阻率的比值,通常以字母α表示,单位为1/C。

    3、电导----物体传导电流的本领叫做电导。在直流电路里,电导的数值就是电阻值的倒数,以字母ɡ表示,单位为欧姆。

    4、电导率----又叫电导系数,也是衡量物质导电性能好坏的一个物理量。大小在数值上是电阻率的倒数,以字母γ表示,单位为米/欧姆*毫米平方。

    5、电动势----电路中因其他形式的能量转换为电能所引起的电位差,叫做电动势或者简称电势。用字母E表示,单位为伏特。

    6、自感----当闭合回路中的电流发生变化时,则由这电流所产生的穿过回路本身磁通也发生变化,因此在回路中也将感应电动势,这现象称为自感现象,这种感应电动势叫自感电动势。

    7、互感----如果有两只线圈互相靠近,则其中第一只线圈中电流所产生的磁通有一部分与第二只线圈相环链。当第一线圈中电流发生变化时,则其与第二只线圈环链的磁通也发生变化,在第二只线圈中产生感应电动势。这种现象叫做互感现象。

    8、电感----自感与互感的统称。

    9、感抗----交流电流过具有电感的电路时,电感有阻碍交流电流过的作用,这种作用叫做感抗,以Lx表示,Lx=2πfL.

    10、容抗----交流电流过具有电容的电路时,电容有阻碍交流电流过的作用,这种作用叫做容抗,以Cx表示,Cx=1/12πfc。

    11、脉动电流----大小随时间变化而方向不变的电流,叫做脉动电流。

    12、振幅----交变电流在一个周期内出现的最大值叫振幅。

    13、平均值----交变电流的平均值是指在某段时间内流过电路的总电荷与该段时间的比值。正弦量的平均值通常指正半周内的平均值,它与振幅值的关系:平均值=0.637*振幅值。

    14、有效值----在两个相同的电阻器件中,分别通过直流电和交流电,如果经过同一时间,它们发出的热量相等,那么就把此直流电的大小作为此交流电的有效值。正弦电流的有效值等于其最大值的0.707倍。

    15、有功功率----又叫平均功率。交流电的瞬时功率不是一个恒定值,功率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叫做有功功率,它是指在电路中电阻部分所消耗的功率,以字母P表示,单位瓦特。

    16、视在功率----在具有电阻和电抗的电路内,电压与电流的乘积叫做视在功率,用字母Ps来表示,单位为瓦特。

    17、无功功率----在具有电感和电容的电路里,这些储能元件在半周期的时间里把电源能量变成磁场(或电场)的能量存起来,在另半周期的时间里对已存的磁场(或电场)能量送还给电源。它们只是与电源进行能量交换,并没有真正消耗能量。我们把与电源交换能量的速率的振幅值叫做无功功率。用字母Q表示,单位为芝。

    18、功率因数----在直流电路里,电压乘电流就是有功功率。但在交流电路里,电压乘电流是视在功率,而能起到作功的一部分功率(即有功功率)将小于视在功率。有功功率与视在功率之比叫做功率因数,以COSφ表示。

    19、相电压----三相输电线(火线)与中性线间的电压叫相电压。

    20、线电压----三相输电线各线(火线)间的电压叫线电压,线电压的大小为相电压的1.73倍。

    21、相量----在电工学中,用以表示正弦量大小和相位的矢量叫相量,也叫做向量。

    22、磁通----磁感应强度与垂直于磁场方向的面积的乘积叫做磁通,以字母φ表示,单位为麦克斯韦。

    23、磁通密度----单位面积上所通过的磁通大小叫磁通密度,以字母B表示,磁通密度和磁场感应强度在数值上是相等的。

    24、磁阻----与电阻的含义相仿,磁阻是表示磁路对磁通所起的阻碍作用,以符号Rm表示,单位为1/亨。

    25、导磁率----又称导磁系数,是衡量物质的导磁性能的一个系数,以字母μ表示,单位是亨/米。

    26、磁滞----铁磁体在反复磁化的过程中,它的磁感应强度的变化总是滞后于它的磁场强度,这种现象叫磁滞。

    27、磁滞回线----在磁场中,铁磁体的磁感应强度与磁场强度的关系可用曲线来表示,当磁化磁场作周期的变化时,铁磁体中的磁感应强度与磁场强度的关系是一条闭合线,这条闭合线叫做磁滞回线如图1。

    28、基本磁化曲线----铁磁体的磁滞回线的形状是与磁感应强度(或磁场强度)的最大值有关,在画磁滞回线时,如果对磁感应强度(或磁场强度)最大值取不同的数值,就得到一系列的磁滞回线,连接这些回线顶点的曲线叫基本磁化曲线。

    29、磁滞损耗----放在交变磁场中的铁磁体,因磁滞现象而产生一些功率损耗,从而使铁磁体发热,这种损耗叫磁滞损耗。

    30、击穿---绝缘物质在电场的作用下发生剧烈放电或导电的现象叫击穿。

    31、介电常数---又叫介质常数,介电系数或电容率,它是表示绝缘能力特性的一个系数,以字母ε表示,单位为法/米。

    32、电磁感应---当环链着某一导体的磁通发生变化时,导体内就出现电动势,这种现象叫电磁感应。

    33、趋肤效应---又叫集肤效应,当高频电流通过导体时,电流将集中在导体表面流通,这种现象叫趋肤效应。

楼主:
一、名称解释:

  1、三相交流电: 由三个频率相同、电势振幅相等、相位差互差 120 °角的交流电路组成的电力系统,叫三相交流电。

  2、一次设备: 直接与生产电能和输配电有关的设备称为一次设备。包括各种高压断路器、隔离开关、母线、电力电缆、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电抗器、避雷器、消弧线圈、并联电容器及高压熔断器等。

  3、二次设备: 对一次设备进行监视、测量、操纵控制和保护作用的辅助设备。如各种继电器、信号装置、测量仪表、录波记录装置以及遥测、遥信装置和各种控制电缆、小母线等。

  4、高压断路器: 又称高压开关,它不仅可以切断或闭合高压电路中的空载电流和负荷电流,而且当系统发生故障时,通过继电保护装置的作用,切断过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它具有相当完善的灭弧结构和足够的断流能力。

  5、负荷开关: 负荷开关的构造秘隔离开关相似,只是加装了简单的灭弧装置。它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断开点,有一定的断流能力,可以带负荷操作,但不能直接断开短路电流,如果需要,要依靠与它串接的高压熔断器来实现。

  6、空气断路器 (自动开关):是用手动(或电动)合闸,用锁扣保持合闸位置,由脱扣机构作用于跳闸并具有灭弧装置的低压开关,目前被广泛用于 500V 以下的交、直流装置中,当电路内发生过负荷、短路、电压降低或消失时,能自动切断电路。

  7、电缆: 由芯线(导电部分)、外加绝缘层和保护层三部分组成的电线称为电缆。

  8、母线: 电气母线是汇集和分配电能的通路设备,它决定了配电装置设备的数量,并表明以什么方式来连接发电机、变压器和线路,以及怎样与系统连接来完成输配电任务。

  9、电流互感器: 又称仪用变流器,是一种将大电流变成小电流的仪器。

  10 、变压器: 一种静止的电气设备,是用来将某一数值的交流电压变成频率相同的另一种或几种数值不同的交流电压的设备。

  11 、高压验电笔: 用来检查高压网络变配电设备、架空线、电缆是否带电的工具。

  12 、接地线: 是为了在已停电的设备和线路上意外地出现电压时保证工作人员的重要工具。按部颁规定,接地线必须是 25mm 2 以上裸铜软线制成。

  13 、标示牌: 用来警告人们不得接近设备和带电部分,指示为工作人员准备的工作地点,提醒采取安全措施,以及禁止微量某设备或某段线路合闸通电的通告示牌。可分为警告类、允许类、提示类和禁止在等。

  14 、遮栏: 为防止工作人员无意碰到带电设备部分而装设备的屏护,分临时遮栏和常设遮栏两种。

  15 、绝缘棒: 又称令克棒、绝缘拉杆、操作杆等。绝缘棒由工作头、绝缘杆和握柄三部分构成。它供在闭合或位开高压隔离开关,装拆携带式接地线,以及进行测量和试验时使用。

  16 、跨步电压: 如果地面上水平距离为 0.8m 的两点之间有电位差,当人体两脚接触该两点,则在人体上将承受电压,此电压称为跨步电压。最大的跨步电压出现在离接地体的地面水平距离 0.8m 处与接地体之间。

  17 、相序: 就是相位的顺序,是交流电的瞬时值从负值向正值变化经过零值的依次顺序。

  18 、电力网: 电力网是电力系统的一部分,它是由各类变电站(所)和各种不同电压等级的输、配电线路联接起来组成的统一网络。

  19 、电力系统: 电力系统是动力系统的一部分,它由发电厂的发电机及配电装置,升压及降压变电所、输配电线路及用户的用电设备所组成。

  20 、动力系统: 发电厂、变电所及用户的用电设备,其相间以电力网及热力网(或水力)系统连接起来的总体叫做动力系统

---------------------------------

楼主:
二、选择题

  1、为降低变压器铁心中的( C )叠电间要互相绝缘。

   A、无功损耗 B、空载损耗 C、涡流损耗 D、短路损耗

  2、对于中小型电力变压器,投入运行后每隔( C )要大修一次。

   A、1年 B、2 ~ 4年 C、5 ~10 年 D、 15 年

  3、Y接法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在空载运行时,若定子一相绕组突然断路,则电机( B )。

   A、必然会停止转动 B、有可能连续运行

   C、肯定会继续运行

  4、线圈产生感生电动势的大小正比通过线圈的( B )。

   A、磁通量的变化量 B、磁通量的变化率

   C、磁通量的大小

  5、某正弦交流电压的初相角ψ=-л /6 ,在 t =0时其瞬时值将( B )。

   A、大于零 B、小于零 C、等于零

  6、由 RLC 并联电路中, 为电源电压大小不变而频率从其谐波频率逐渐减小到零时,电路中的电流值将( B )。

   A、从某一最大值渐变到零 B、由某一最小值渐变到无穷大

   C、保持某一定值不变

  7、电压表的内阻( B )。

   A、越小越好 B、越大越好 C、适中为好

  8、普通功率表在接线时,电压线圈和电流线圈的关系是( C )。

   A、电压线圈必须接在电流线圈的前面

   B、电压线圈必须接在电流线圈的后面 C、视具体情况而定

  9、测量1Ω以下的电阻应选用( B )。

   A、直流单臂电桥 B、直流双臂电桥 C、万用表的欧姆档

  10 、某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电压为 380 V,其交流耐压试验电压为( B )V。

   A、 380 V B、 500 V C、 1000 V D、 1760

  11 、叠加原理不适用于( C )。

   A、含有电阻的电路 B、含有空心电感的交流电路

   C、含有二极管的电路

  12 、继电保护是由( B )组成。

   A、二次回路各元件 B、各种继电器

   C、包括各种继电器、仪表回路

  13 、过电流继电器的返回系数( A )。

   A、小于1 B、大于1 C、等于1

  14 、真空断路器灭弧室的玻璃外壳起( C )作用。

   A 、真空密封 B 、绝缘 C 、真空密封和绝缘双重

  15 、变压器的基本工作原理是( C )。

   A、电磁感应 B、电流的磁效应

   C、能量平衡 D、电流的热效应

  16 、设三相异步电动机I N = 10 A,△形联结, 用热继电器作过载及缺相保护 。热继电器型号可选( A )型。

   A、 JR16-20/3D B、 JR0-20/3 C、 JR10-10/3 D、 JR16-40/3

  17 、交流电能表属( C )仪表。

   A、电磁系 B、电动系 C、感应系 D、磁电系

  18 、频敏变阻器主要用于( D )控制。

   A、笼形转子异步电动机的起动

   B、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的调整

   C、直流电动机的起动 D、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的起动

  19 、测量1Ω以下小电阻,如果要求精度高,应选用( A )。

   A、双臂电桥 B、毫伏表及电流表

   C、单臂电桥 D、可用表 X1 Ω档

  20 、低压断路器中的电磁脱扣器承担( D )保护作用。

   A、过流 B、过载 C、失电压 D、欠电压

----------------------------------------------

楼主:
三、填空

  1、电路产生过渡过程的条件是电路有 换路 ,产生过渡过程的内因是由电路中含有 贮能 元件。

  2、S -3 表示 石墨 电刷;D -213 表示 电化石墨 电刷;J -205 表示 金属石墨 电刷。

  3、直流电动机磁励方式可分为 他励 、 并励 、 复励 和 串励 。

  4、变压器的铁心既是 变压器的磁路 ,又是 器身的骨架 ,它由 铁柱 和 铁轭 组成。

  5、变压器空载运行时,其 铜耗 较小,所以空载时的损耗近似等于 铁耗 。

  6、一台三相四极异步电动机,如果电源的频率 f1 = 50Hz ,则定子旋转磁场每秒在空间转过 25 转。

  7、三相交流电机常用的单层绕组有 同心式 、 链式 和 交叉式 三种。

  8、三相异步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是满载时 转子轴上输出的机械 功率,额定电流是满载时定子绕组的 线 电流,其转子的转速 小于 旋转磁场的速度。

  9、测量电机的对地绝缘电阻和相间绝缘电阻,常使用 兆欧 表,而不宜使用 万用 表。

  10 、交流电机定子绕组的短路主要是 匝间 短路和 相间 短路。

  11 、电机绕组常用的浸漆方法有 滴浸 、 沉浸 、 真空压力浸 、 漆浸 和 浇浸 。

  12 、交流电机铸铝转子常见的故障是 断笼 ,包括 断条 和 断环 。

  13 、同步电机按运行方式和功率转换方向可分为 电动机 、 发电机 、 补偿机 三类。

  14 、电工仪表按读数方式分类,可分为 直读 仪表和 比较 仪表。如电桥、电位差计等属于 比较 仪表,万用表等属于 直读 仪表。

  15 、在安装功率表时,必须保证电流线圈与负载相 串联 ,而电压线圈与负载相 并联 。

  16 、直流双臂电桥又称为 凯尔文 电桥,是专门用来测量 小电阻 的比较仪表。

  17 、晶体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系数随温度升高而 增大 。

  18 、一台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的型号是 YB-132 M 2-6 ,其符号意义是:Y表示 异步电机 , 132 表示 中心高为 132mm , M 表示 电机座 , 2 表示 2 号铁心长度 , 6 表示 极数 。

  19 、一个自动控制系统,一般由 输入 环节、 放大 环节、 执行 环节、 反馈 环节及 比较 环节等组成。

  20 、交流接触器常采用的灭弧方法是 电动力 灭弧、 栅片 灭弧;直流接触器常采用的灭弧方法是 直吹 灭弧。

  21 、灭弧罩一般用 耐弧陶土 、 石棉水泥 和 耐弧塑料 等材料制成。

  22 、交流接触器桥式双断口触点的灭弧作用,是将电弧 分成两段 以提高电弧的起弧电压;同时利用 两段电弧 相互间的 电动力 将电弧向 外侧拉长 ,以增大电弧与冷空气的接触面,迅速散热而灭弧。

  23 、交流接触器铜触点因表面氧化,积垢造成 接触不良 时,可用小刀或 细锉 清除表面,但应保持触点原来的 形状 。

  24 、接触器触点开距的调整,主要考虑 电弧熄灭 是否可靠,触点 闭合 与 断开 的时间,断开时运行部分的弹回 距离 及断开位置的 绝缘 间隙等因素。

  25 、引起接触器线圈发热的原因有 电源电压 、 铁心吸力 不足, 线圈匝间 短路,电器动作超过额定。

  26 、热继电器在使用过程中,双金属电应保持 光泽 。若有锈迹可用 汽油 布蘸轻轻擦除,不能用 砂纸 磨光。

  27 、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是由于回路 负荷电流 所决定的,它不随二次 阻抗(负载) 回路的变化。这是与变压器工作原理的重要区别。

  28 、常用继电器按动作原理分为四种类型: 电磁型 、 感应型 、 电动型 、 磁电型 。

  29 、东兴Ⅰ段进线的继电保护 零序保护 、 差动保护 、 低电压保护 。

  30 、本厂 10/0.4k V、 1000k VA变压器的保护有 过流保护 、 速断保护 、 瓦斯保护 、 温度升高保护 。

----------------------------------------------

楼主:
四、问答题

  1、为什么变压器的低压绕组在里边,而高压绕组在外边?

  答:变压器高低压绕组的排列方式,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就大多数变压器来讲,是把低压绕级布置在高压绕组的里边。这主要是从绝缘方面考虑的。理论上,不管高压绕组或低压绕组怎样布置,都能起变压作用。但因为变压器的铁芯是接地的,由于低压绕组靠近铁芯,从绝缘角度容易做到。如果将高压绕组靠近铁芯,则由于高压绕组电压很高,要达到绝缘要求,就需要很多多的绝缘材料和较大的绝缘距离。这样不但增大了绕组的体积,而且浪费了绝缘材料。

  再者,由于变压器的电压调节是靠改变高压绕组的抽头,即改变其匝数来实现的,因此把高压绕组安置在低压绕组的外边,引线也较容易。

  2、三相异步电动机是怎样转起来的?

  答:当三相交流电流通入三相定子绕组后,在定子腔内便产生一个旋转磁场。转动前静止不动的转子导体在旋转磁场作用下,相当于转子导体相对地切割磁场的磁力线,从而在转子导体中产生了感应电流(电磁感应原理)。这些带感应电流的罢了子导体在产场中便会发生运动(电流的效应——电磁力)。由于转子内导体总是对称布置的,因而导体上产生的电磁力正好方向相反,从而形成电磁转矩,使转子转动起来。由于转子导体中的电流是定子旋转磁场感应产生的,因此也称感应电动机。又由于转子的转速始终低于定子旋转磁场的转速,所以又称为异步电动机。

  3、变压器为什么不能使直流电变压?

  答:变压器能够改变电压的条件是,原边施以交流电势产生交变磁通,交变磁通将在副边产生感应电势,感应电势的大小与磁通的变化率成正比。当变压器以直流电通入时,因电流大小和方向均不变,铁芯中无交变磁通,即磁通恒定,磁通变化率为零,故感应电势也为零。这时,全部直流电压加在具有很小电阻的绕组内,使电流非常之大,造成近似短路的现象。

  而交流电是交替变化的,当初级绕组通入交流电时,铁芯内产生的磁通也随着变化,于是次级圈数大于初级时,就能升高电压;反之,次级圈数小于初级时就能降压。因直流电的大小和方向不随时间变化,所以恒定直流电通入初级绕组,其铁芯内产生的磁通也是恒定不变的,就不能在次级绕组内感应出电势,所以不起变压作用。

  4、电动机与机械之间有哪些传动方式?

   答:①、靠背轮式直接传动;②、皮带传动;③、齿轮传动;④、蜗杆传动;⑤、链传动;⑥、摩擦轮传动。

  5、运行中的变压器应做哪些巡视检查?

   答:①、声音是否正常;②、检查变压器有无渗油、漏油现象、油的颜色及油位是否正常;③、变压器的电流和温度是否超过允许值;④、变压器套管是否清洁,有无破损裂纹和放电痕迹;⑤、变压器接地是否良好。

  6、变压器干燥处理的方法有哪些?

   答:①、感应加热法;

   ②、热风干燥法;

   ③、烘箱干燥法。

  7、怎样做电动机空载试验?

   答:试验前,对电机进行检查,无问题后,通入三相电源,使电动机在不拖负载的情况下空转。而后要检查运转的音响,轴承运转情况和三相电流,一般大容量高转速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 20~35% 小容量低转速电动机的空载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 35~50% 空载电流不可过大和过小而且要三相平衡,空载试验的时间应不小于 1 小时,同时还应测量电动机温升,其温升按绝缘等级不得超过允许限度。

  8、怎样做电动机短路试验?

   答:短路试验是用制动设备,将其电动机转子固定不转,将三相调压器的输出电压由零值逐渐升高。当电流达到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时即停止升压,这时的电压称为短路电压。额定电压为 380 伏的电动机它的短路电压一般在 75~90 伏之间。

   短路电压过高表示漏抗太大。

   短路电压过低表示漏抗太小。这两者对电动机正常运行都是不利的。

  9、变压器大修有哪些内容?

   答:①、吊出器身,检修器、身(铁芯、线圈、分接开关及引线);②、检修项盖、储油柜、安全气道、热管油门及套管;③、检修冷却装置及滤油装置;④、滤油或换油,必要时干燥处理;⑤、检修控制和测量仪表、信号和保护装置;⑥、清理外壳,必要时油漆;⑦、装配并进行规定的测量和试验。

  10 、绕线型异步电动机和鼠笼型异步电动机相比,它具有哪些优点?

   答:绕线型异步电动机优点是可以通过集电环和电刷,在转子回路中串入外加电阻,以改善起动性能并可改变外加电阻在一定范围内调节转速。但绕线型,比鼠笼型异步电动机结构复杂,价格较贵运行的可靠性也较差。

  11 、电机安装完毕后在试车时,若发现振动超过规定值的数值,应从哪些去打原因?

  答:①、转子平衡未核好;②、转子平衡快松动;③、转轴弯曲变形;④、联轴器中心未核正;⑤、底装螺钉松动;⑥、安装地基不平或不坚实。

  12 、电机运转时,轴承温度过高,应从哪些方面找原因?

   答:①、润滑酯牌号不合适;②、润滑酯质量不好或变质;③、轴承室中润滑脂过多或过少;④、润滑脂中夹有杂物;⑤、转动部分与静止部分相擦;⑥、轴承走内圈或走外圈;⑦、轴承型号不对或质量不好;⑧、联轴器不对中;⑨、皮带拉得太紧;⑩、电机振动过大。

  13 、电机转子为什么要较平衡?哪类电机的转子可以只核静平衡?

   答:电机转子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各种因数的影响(如材料不均匀铸件的气孔或缩孔,零件重量的误差及加工误差等)会引起转子重量上的不平衡,因此转子在装配完成后要校平衡。六极以上的电机或额定转速为 1000 转 / 分及以下的电机)其转子可以只校静平衡,其它的电机转子需校动平衡。

  14 、电焊机在使用前应注意哪些事项?

   答:新的或长久未用的电焊机,常由于受潮使绕组间、绕组与机壳间的绝缘电阻大幅度降低,在开始使用时容易发生短路和接地,造成设备和人身事故。因此在使用前应用摇表检查其绝缘电阻是否合格。

   启动新电焊机前,应检查电气系统接触器部分是否良好,认为正常后,可在空载下启动试运行。证明无电气隐患时,方可在负载情况下试运行,最后才能投入正常运行。

   直流电焊机应按规定方向旋转,对于带有通风机的要注意风机旋转方向是否正确,应使用由上方吹出。以达到冷却电焊机的目的。

  15 、中小容量异步电动机一般都有哪些保护?

   答:①、短路保护:一般熔断器就是短路保护装置;②、失压保护:磁力起动器的电磁线圈在起动电动机控制回路中起失压保护作用。自动空气开关,自耦降压补偿器一般都装有失压脱扣装置,以便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对电动机的起过载保护作用;③、过载保护:热继电器就是电动机的过载保护装置。

  16 、在异步电动机运行维护工作中应注意些什么?

   答:①、电动机周围应保持清洁;②、用仪表检查电源电压和电流的变化情况,一般电动机允许电压波动为定电压的± 5% ,三相电压之差不得大于 5% ,各相电流不平衡值不得超过 10% 并要注意判断是否缺相运行;③、定期检查电动机的温升,常用温度计测量温升,应注意温升不得超过最大允许值;④、监听轴承有无异常杂音,密封要良好,并要定期更换润滑油,其换油周期,一般滑动轴承为 1000 小时,滚动轴承 500 小时;⑤、注意电动机音响、气味、振动情况及传动装置情况。正常运行时,电动机应音响均匀,无杂音和特殊叫声。

----------------------------------------------

楼主:
17 、怎样正确地拆修异步电动机?

  答;在拆修电动机前应做好各种准备工作,如所用工具,拆卸前的检查工作和记录工作。

   拆卸电动机步骤:①、拆卸皮带轮或连轴卷,在拆卸皮带轮和连轴器前应做好标记,在安装时应先除锈,清洁干净后方可复位;②、拆卸端盖:先取下轴承盖,再取端盖,并做好前后盖的标记,安装时应按标记复位;③、拆卸转子:在定转子之间应垫上耐磨的厚纸防止损伤定子绕组,若转子很重,可用起重设备安装转子时先检查定子内是否有杂物,然后先将轴伸端端盖装上,再将转子连同风扇及后盖一起装入。

  18 、怎样从异步电动机的不正常振动和声音中判断故障原因?

   答:异步电动机产生不正常的振动和异常音响主要有机械和电磁两方面的原因。

   机械方面的原因:①、电机风叶损坏或紧固风叶的螺丝松动,造成风叶与风叶盖相碰,它所产生的声音随着碰击声的轻重,时大时小;②、由于思承磨损或轴不当,造成电动机转子偏心严重时将使定、转子相擦,使电动机产生剧烈的振动和不均匀的碰擦声;③、电动机因长期使用致使地脚螺丝松动或基础不牢,因而电动机在电磁转矩作用下产生不正常的振动;④、长期使用的电动机因轴承内缺乏润滑油形成于磨运行或轴承中钢珠损坏,因而使电动机轴承室内发出异常的咝咝声或咕噜声。

   电磁方面原因:①、正常运行的电动机突然出现异常音响,在带负载运行时转速明显下降,发出低沿的吼声,可能是三相电流不平衡,负载过重或单相运行;②、正常运行的电动机,如果定子、转子绕组发生短路故障或鼠笼转子断条则电动机会发出时高时低的翁翁声。机身也随之振动。

  19 、异步电动机的轴承温度超过机壳温度是什么回事?

   答:①、电机轴承因长期缺油运行,磨擦损耗加剧使轴承过热。另外,电动机正常运行时,加油过多或过稠也会引起轴承过热;②、在更换润滑时,由于润滑油中混入了硬粒杂质或轴承清洗不平净,使轴承磨损加剧而过热,甚至可能损坏轴承;③、由于装配不当,固定端盖螺丝松紧程度不一,造成两轴承中心不在一条直线上或轴承外圈不平衡。使轴承转动不灵活,带上负载后使摩擦加剧而发热;④、皮带过紧或电动机与被带机械轴中心不在同一直线上,因而会使轴承负载增加而发热;⑤、轴承选用不当或质量差,例如轴承内外圈锈蚀,个别钢珠不圆等;⑥、运行中电动机轴承已损坏,造成轴承过热。

  20 、为什么鼠笼式异步电动转子绕组对地不需绝缘而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绕组对地则必须绝缘?

   答:鼠笼转子可看成一个多相绕组,其相数等于一对张极的导条数,每相匝数等于 1/2 匝,由于每相转子感应电势一般都很小,加及硅钢片电阻运大于铜或铝的电阻,所以绝大部分电流从导体流过,不同对地绝缘。

   绕线式转子绕组中,相数和定子绕组相同,每相的匝数也较多,根据公式 E 2 =4.44K 2 f 2 W 2 ψ可知绕线式转子每相感应电势很大,这时若对地不绝缘就会产生对地短路甚至烧毁电表。

  21 、怎样修理异步电动机转子轴的一般故障?

   答:①、轴弯曲:电动机运行中如果发现轴伸出端子有跳动的现象,则说明轴正弯曲,轴弯曲严重时,会发生定子、转子间互相摩擦的现象,发现轴弯曲后,应将转子取出并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校正;②、轴的铁芯档磨损:由于电动机长时间运行有时会使轴的铁松档和铁芯松动,而且轴又未流滚过花。在这种情况下,应考虑在配合部分滚花。如果下芯在轴上有位移的可能,则应在两端的轴上开一个环形槽,再放入两个弧形键,并与轴焊在一起;③、轴径磨损:轴承折卸多次,会使轴径磨损,一般可在径处滚花处理。如果磨损严重,也可在轴径处电焊堆积一层,再用车床加工并要求尺寸;④、轴裂纹:如果轴子横向裂纹不超过直径的 10~15% 纵向裂纹不超过轴长的 10% ,可用电焊进行修补后继续使用。如果轴裂纹损坏严重或断裂就必须更换新轴。

  22 、交流接触器频繁操作时为什么过热?

   答:交流接触器起动时,由于铁芯和衔铁之间的空隙大,电抗小,可以通过线圈的激磁电流很大,往往大于工作电流的十几倍,如频繁起动,使激磁线圈通过很大的起动电流,因而引起线圈产生过热现象,严重时会将线圈烧毁。

  23 、引进盘柜的控制电缆有何规定?

   答:①、引进盘柜电缆排列整齐,不交叉,并应固定,不使所有的端子板受应力;②、装电缆不应进入盘柜内,钢带切断处应扎紧;③、用于晶体管保护,控制等的控制电缆,使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应接地,如不采用屏蔽电缆时,则其备用芯线应有一根接地;④、橡胶绝缘线应外套绝缘管保护;⑤、盘柜的电缆芯线、横平竖直,不交叉,备用芯线留有适当余地。

  24 、电缆穿入电缆管时有哪些规定?

   答:敷设电缆时,若需将电缆穿入电缆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①、铠装电缆与铅包电缆不得穿入同一管内;②、一极电缆管只允许穿入一根电力电缆;③、电力电缆与控制电缆不得穿入同一管内;④、裸铅包电缆穿管时,应将电缆穿入段用麻或其它柔软材料保护,穿送外不得用力过猛。

  25 、硬母线怎样连接?

   答:硬母线一般采用压接或焊接。压接是用螺丝将母线压接起来,便于改装和拆卸。焊接是用电焊或气焊连接,多用于不需拆卸的地方。不得采用锡焊绑接。

  26 、在什么情况下,应将电缆加上穿管保护?管子直径怎样选择?

   答:在下列地点要管:①、电缆引入引出建筑物,隧道处,楼板及主要墙壁;②、引出地面两米高,地下 250mm 深;③、电缆与地下管道交叉或接近时距离不合规定者;④、电缆与道路,电车轨道和铁路交叉时;⑤、厂区可能受到机械损伤及行人易接近的地点。

   选择管径时,内径要比外径大 50 %。

  27 、母线的相序排列及涂漆颜色是怎样规定的?

  答:母线的相序排列(观察者从设备正面所见)原则如下:

   从左到右排列时,左侧为A相,中间为B相,右侧为C相。

   从上到下排列时,上侧为A相,中间为B相,下侧为C相。

   从远至近排列时,远为A相,中间为B相,近为C相。

   涂色:A-黄色,B-绿色,C-红色,中性线不接地紫色,正极-褚色,负极-兰色,接地线-黑色。

  28 、高压隔离开关的每一极用两个刀片有什么好处?

   答:根据电磁学原理,两根平行导体流过同一方向电流时,会产生互相靠拢的电磁力,其力的大小与平行之间的距离和电流有关,由于开关所控制操作的电路,发生故障时,刀片会流过很大的电流,使两个刀片以很大的压力紧紧地夹往固定触头,这样刀片就不会因振动而脱离原位造成事故扩大的危险,另外,由于电磁力的作用,合使刀片(动触头)与固定触头之间接触紧密,接触电阻减少,故不致因故障电流流过而造成触头熔焊现象。

   29 、户内电缆头引出线的绝缘包扎长度是多少?

   答:应按需要留取长度,但不得低于:

   电压(千伏)最小绝缘包扎长度(毫米)1以下 160

   3 210

   6 270

   10 315

  30 、按爆炸危险场所,该安装何种电气设备?

   答:电气线路中所用的接线盒、拉线盒,应符合:①、 Q-1 、 G-1 级均所除本安电路外,均应用隔爆型;②、 Q-2 级场所除本安电路外,应用任意一种防爆类型;③、 Q-3 、 G-2 级场所可用防尘型;④、 Q-1 、 Q-2 级场所除本安电路外,使用的接线盒、拉线盒的级别和组别,不得低于场所内爆炸性混和物的级别和组别;⑤、在各级爆炸危险场所的本安电路,均可使防尘型。

  31 、爆炸危险场所安装防爆挠性管有何规定?

   答:防爆挠性连接管应无裂纹、孔洞、机械损伤、变形等缺陷,安装时应符合下列要求:①、 Q-1 级、 G-1 级场所使用隔爆型的; Q-2 级场所可使用防爆安全型的;其它各级爆炸场所使用的防尘型的;②、 Q-1 、 Q-2 级场所使用的防爆挠性连接管其级别和组别不应低于场所内爆炸性混合的组别和级别;③、环境温度不应超过± 40 ℃;④、弯曲的半径不应小于管径的5倍。

  32 、对 10k V变(配)电所的接地有哪些要求?

   答:变压器、开关设备和互感器( PT 、 CP )的金属外壳,配电柜、控制保护盘、金属构架、防雷设备、电缆头及金属遮栏等。对接地装置有下列要求:①、室内角钢基础及支架要用截面不小于 25 × 4mm2 的扁钢相连接做接地干线,然后引出户外,与户外接地装置连接;②、接地体应距离变(配)电所墙壁三米以外,接地体长度为 2.5 米,两根接地体间距离以5米为宜;③、接地网形式以闭合环路式为好,如接地电阻不能满足要求时,可以附加外引式接地体;④、整个接地网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欧。

  33 、怎样连接不同截面,不同金属的电缆芯线?

   答:连接不同金属,不同截面的电缆时,应使连接点的电阻小而稳定。相同金属截面的电缆相接,应选用与缆芯导体相同的金属材料,按照相接的两极芯线截面加工专用连接管,然后采用压接方法连接。当不同金属的电缆需要连接时,如铜和铝相连接,由于两种金属标准电极位相差较大(铜为+ 0.345 伏,铝为 -1.67 伏)会产生接触电势差。当有电解质存在时,将形成以铝为负极,铜为正极的原电池,使铝产生电化腐蚀,从而增大接触电阻,所以连接两种不同金属电缆时,除应满足接触电阻要求外,还应采取一定的防腐措施。一般方法是在铜质压接管内壁上刷一层锡后再进行压接。

  34 、防爆电气设备竣工验收时,应详细验收什么项目?

   答:防爆电气设备竣工验收时,必须注重以下几点:①、验明“防爆合格证号”;②、防爆电气设备应在类型、组别、纸别,符合设计;③、防爆电气设备在外壳应无裂纹、损伤、接线盒应紧固,且固定螺栓和防松装置应齐全;④、防爆充油电气设备,油箱等不应渗漏油,油面高度符合要求;⑤、电气设备多余的进线口,应按规定作好密封;⑥、电气线路的密封装置的安装应符合规定;

  ⑦、安全火花型电气设备的配线工程,其线路走向标高应符合设计,线路应有天兰色标志;⑧、电气装置的接地或接零,应符合规定,防静电接地,应符合设计要求。

  35 、成套手车柜的安装应符合什么规定?

   答:①、手车推拉灵活轻便,无卡阻碰撞现象;②、动静触头中心一致,接触紧密,手在推入工作位置,符合产品要求;③、二次回路辅助开关的切换接点应动作准确,接触可靠;④、机械闭锁装置应动作准确可靠;⑤、柜内照明齐全;⑥、安全隔板开关灵活,随手车柜的进出而相应动作;⑦、柜内控制电缆的位置不应妨碍手车进出,并牢牢固定;⑧、手车与柜体间的接地触头,应接触紧密,手车推入柜内时,其接地触头应比主触头早接通,拉出时相反。

  36 、配电盘(柜)安装前的准备工作?

   答:①、配电盘的安装应在室内粉刷完毕,基础达到要求强度,清扫干净后进行;②、配电盘在安装前应进行检查验收,查核配电盘的型号,盘内的电器元件是否符合要求,有无机械损伤;③、基础型钢应配合土建下好埋件,基础型钢顶面应高出地平面 1020mm ,同一场所同一水平面上的基础型钢的水平误差不应超过长度的 1/1000 最大水平误差不应超过 5mm ,小车式配电柜的基础型钢应与屋内地面相平。

  37 、怎样修理异步电动机转轴的一般故障?

   答:①、转弯曲:将转子取出并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校正;②、轴的铁芯档磨损:则应在铁芯两端的轴上开一个环开槽,再放入两个弧形键并与轴焊在一起;③、轴颈磨损:一般可在轴颈处落花处理。如果磨损严重,也可在轴颈处用电焊堆积一层,再用车床加工至要求尺寸。④、轴裂纹:较严重应更换处理。

----------------------------------------------

楼主:
一、填空
  1、直流电机的转子是由 电枢铁心 、 绕组换向器 、 转轴 和 风叶 等部分组成,是进行 能量转换 的重要部分。
  2、直流电动机的励磁方式可分为 他 励、 并励 、 串励 和 复励 。
  3、直流电机在额定负载下运行时,其 # 等级不应超过 1.5 级。
  4、三相变压器的额定容量,是给一次绕组放额定电压时,为保证部温升不超过额定值所允许输出的 最大视在功率 。它等于二次绕组 额定电压 与 额定电流 乘积的 √ 3 倍。
  5、变压器在运行中,绕组中电流的热效应所引起的损耗通常称为 铜耗 ;交变磁场在铁心中所引起的损耗可分为 磁滞 损耗和 涡流 损耗,合称为 铁耗 。
  6、由于变压器短路试验时 电流 较大,而所加 电压 却很低,所以一般在 高压 侧加压,使 低压 侧短路。
  7、交流电机绕组单元嵌在槽内的部分叫做 有效 部分,槽外部分 端 叫做部。
  8、三相异步电动机旋转磁场的转向是由 电源的相序 决定的,运行中若旋转磁场的转向改变了,转子的转向 随之改变 。
  9、Y系列交流电机的绝缘等级为 B 级。
  10 、同步电机的转子有 凸极 和 隐极 两种,一般工厂用的柴油发电机和同步电动机的转子为 凸 式。
  11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取决于 磁场极对数 P 、 转差率 S 和 电源频率 f 。
  12 、绕组烘干常采用下列三种方法 烘房烘干法 、 灯泡烘干法 、 电流烘干法 。
  13 、电弧的产生是由于触点间隙中的气体被 游离 ,产生大量的电子和离子,使绝缘的气体变成了 导体 。电流通过这个游离区时所消耗的 电能 转变为 热 能和 光 能,因此发出光和热的效应。
  14 、 RL1 系列螺旋式熔断器,熔体内部充满 石英砂 。在切断电流时, 石英砂 能迅速将电弧熄灭。
  15 、接触器触点开距、是接触点在 完全 分开时动静触点之间的最短距离。
  16 、直流接触器主触点在分析直流电路产生的电弧比交流电弧 ? 难于 熄灭,所以通常用灭弧装置。
  17 、桥式起重机设立零位保护的目的是防止当控制器的 ?? 不在零位,电源断电后又重新送电时,电动机起动而发生事故。
  18 、磁电子仪表的固定部分主要有 ?? 和 ?? ,转子部分主要由 ?? 、指针和组成。
  19 、在 RLC 串联电路中等于时,电路中的电流达到最大值,这种现象称为。
  20 、三相负载接于三相供电线路上的原则是:若负载的额定电压等于电源线电压时,负载应作 Δ 联结;若负载的额定电压等于电源相电压时,负载应作 Y 联结。
  21 、最基本的逻辑运算是指 与 、 或 、 非 三种运算。
  22 、变压器的冷却方式有 油浸自冷 、 油浸风冷 、 强油风冷 。
  23 、投入空载变压器时会产生 励磁涌流 ,其值可达到额定电流的 6~8 倍。
  24 、变压器并列运行应满足 变比相等 、 连接组别相同 、 短路电压相同 三个条件。
  25 、测量绝缘电阻时,影响准确性的因素有 温度 、湿度和 绝缘表面的脏污程度 。
  26 、绝缘介质的吸收是 60 秒 时的绝缘电阻与 15 秒 时的绝缘电阻之比。
  27 、变电站中由直流系统提供电源的回路有 主合闸回路 、 控制保护回路 、 事故照明回路 、 信号回路 等。
  28 、镉镍电池储存电量的多少是根据电池的 端电压 来判断的,而不是根据 比重 来判断。
  29 、过流保护的动作电流按躲过 最大负荷电流 来整定。
  30 、瓦斯保护是根据变压器内部故障时会 产生和分解出气体 这一特点设置的。
  31 、当运行电压超过 1.1 倍的电容器额定电压时,应将运行中的电容器退出运行,本厂电容器的额定电压为。
  32 、在电气设备工作,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有 工作票制度 、 操作票制度 、 清查现场和全面交底制度 、 工作许可制度 、 工作监护制 、 工作间断和工作转移制度 和 工作终结和送电制度 。
  33 、变电运行设备的缺陷分三类,即 一般 缺陷、 严重 缺陷、 危急 缺陷。
  34 、高压设备发生接地故障时,室内各类人员应距故障点 大于 4 米 以外,室外人员则应距故障点 大于 8 米 以外。
  二、判断题
  1、变压器的额定功率是指当一次侧施以额定电压时,在温升不超过允许温升的情况下,二次侧所允许输出的最大功率。(×)
  2、变压器在使用是铁心会逐渐氧化生锈 ,? 因此真空载电流也就相应逐渐减小。(×)
  3、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速取决于电源频率和极对数,而与转差率无关。(×)
  4、三相异步电动机转子的转速越低,电机的转差率越大,转子电动势频率越高。(√)
  5、应用短路测试器检查三相异步电动机绕组是否一相短路时,对于多路并绕或并联支路的绕组,必须先将各支路拆开。(√)
  6、变压器无论带什么性质的负载,只要负载电流继续增大,其输出电压就必然降低。(×)
  7、凡有灭弧罩的接触器,一定要装妥灭弧罩后方能通电起动电动机。(×)
  为了观察方便,空载、轻载试动时,允许不装灭弧罩起动电动机。
  8、串联磁吹灭弧方式,磁吹力的方向与电流方向无关。(√)并联磁吹灭弧方式,磁吹力方向与电流方向无关。(×)
  9、交流接触器铁心上的短路环断裂后会使动静铁心不能释放。(×)
  10 、当电路中的参数点改变时,某两点间的电压也将随之改变。(×)
  11 、自感电动势的大小正比于线圈中电流的变化率,与线圈中电流的大小无关。(√)
  12 、对感性电路,若保持电源电压不变而增大电源频率,则此时电路中的总电流减小。(√)
  13 、电子管电压表对直流、交流,正弦和非正弦信号均能进行正确测量。(×)
  14 、电子示波器只能显被测信号的波形,而不能用来测量被测信号的大小。(×)
  15 、纯电阻电路的功率因数一定等于1,如果某电路的功率因数为1,则该电路一定是只含电阻的电路。 ( × )
  16 、从空载到满载,随着负载电流的增加,变压器的铜耗和温度都随之增加,一、二次绕组在铁心中的合成磁通也随之增加。(×)
  17 、变压器在空载时,其电流的有功分量较小,而无功分量较大,因此空载运行的变压器,其功率因数很低。(√)
  18 、带有额定负载转矩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若使电源电压低于额定电压,则其电流就会低于额定电流。(×)
  19 、油浸式变压器防爆管上的薄膜若因被外力损坏而被裂,则必须使变压器停电修理。(×)
  20 、单相异步电动机的体积虽然较同容量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大,但功率因数、效率和过载能力都比同容量的三相异步电动机低。(√)
  21 、配电装置包括测量电器,故便携式电压表和电流表属于配电装置。 ( × )
  22 、高压断路器的“跳跃”是指断路器合上又跳开,跳开又合上的现象。(√)
  23 、大容量高压隔离开关的每极上都装有两片刀片,其目的是增大导电截面积,从而增大容量。(×)
  24 、低压空气断路器同时装有分励脱扣器和失压脱扣器时,称为复式脱扣装置。(×)
  25 、装设电抗器的目的是:增大短路阻抗,限制短路电流,减小电压波动。(√)
  26 、电磁式交流接触器和直流接触器都装有短路环,以消除铁心的振动和噪音。(×)
  27 、在易燃、易爆场所带电作业时,只要注意安全、防止触电,一般不会发生危险。(×)
  28 、防爆电器出厂时涂的黄油是防止生锈的,使用时不应抹去。(×)
  29 、一般来说,继电器的质量越好,接线越简单,所包含的接点数目越少,则保护装置的作越可靠。(√)
  30 、气体(瓦斯)继电器能反应变压器的一切故障而作出相应的动作。(×)
  四、问答题
  1、在单相桥式整流电路中,如果有一个二级管短路、断路或反接,会出现什么现象?
  答:在单相桥式整流电路中,如果有一个二极管短路,将变成半波整流,另半波电源短路;如果有一个二极管断路,就会形成半波整流,如果有一个二极管反接,则电路不起整流作用,负载中无电流流过。
  2、变压器在电力系统中主要作用是什么?
  答:主要作用是更换电压,以利于功率的传输。电压经升压变压器升压后,可以减少线路损耗,提高送电经济性,达到远距离送电的目的,而降压则能满足各级使用电压的用户需要。
  3、变压器各主要参数是什么?
  答:( 1 )额定电压;( 2 )额定电流;( 3 )额定容量;( 4 )空载电流;( 5 )空载损耗;( 6 )短路损耗;( 7 )阻抗电压;( 8 )绕组连接图、相量图及连接组标号。
  4、为什么将变压器绕组的温升规定为 65 ℃?
  答:变压器在运行中要产生铁损和铜损,这两部分损耗全部转化为热量,使铁芯和绕组发绝缘老化。影响变压器的使用寿命,因此国标规定变压器绕组的绝缘采用 A 级绝缘、绕组的温升为 65 ℃。
  5、断路器分、合闸速度过高或过低对运行有什么危害?
  答:分、合闸速度过高,将使运行机构或有关部件超过所能承受的机械应力,造成部件损坏或缩短使用寿命。
  分闸速度过低,特别是分闸初始速度地低时,不能快速切除故障,若合闸速度过低,在断路器合于短路故障时,不能克服触头关合电动力的作用,引起触头振动或处于停滞,会使触头烧损。
  6、电压互感器应注意什么?
  答:有( 1 ) Y-Y- 接线;( 2 ) Y-Y 接线;( 3 ) V-V 接线。
  7、停用电压互感器应注意什么?
  答:应注意以下几点:
  ( 1 )首先应考虑该电压互感器所带的保护及自动装置,为防止误动可将有关的保护及自动装置停用;( 2 )如果电压互感器装有自动切换器装置或手动切换装置,其所带的保护及自动装置可以不停用;( 3 )停用电压互感器,应将二次侧熔断器取下,防止反充电。
  8、直流系统在变电所中起作什么作用?
  答:直流系统在变电所中为控制信号、继电保护、自动装置及事故照明等提供可靠的直流电源,还为操作提供可靠的操作电源。直流系统的可靠与否,对变电站的安全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变电站安全运行的保证。
  9、安装接触器的要求是什么?
  答:( 1 )接触器安装前、后检查接触器线圈电压是否符合实际使用要求,然后将电磁芯极面的防锈油擦去。并用手分、合接触器的活动部分,检查各触头接触是否良好,压力是否一致,有无卡阻现象;( 2 )接触器安装时,其底面与地面的倾斜度应小于 5 度;( 3 )接触器的触头不允许涂油。
  10 、什么是反接制动?
  答:当电动机带动生产机械运行时,为了迅速停止或反转,可将电源反接(任意两相对调),则电动机旋转磁场立即改变方向,从而也改变了转矩的方向。由于转距方向与转子受惯性作用而旋转的方向相反,故起制动作用。这种制动方法制劝迅速,但电能消耗大,另外制动转速降到零时,要迅速切断电源,否则会发生反向发电。
  11 、选用电力系统时应考虑哪几种情况?
  答:( 1 )电缆的额定电压,应等于或大于电网的额定电压;( 2 )按长期允许载荷量选择电缆时,要考虑敷设方法,土壤温度,电缆并列条数及周围环境等因素;( 3 )电缆敷设方式:直埋应选用铠装电缆,电缆沟敷设的可选用无铠装电缆;( 4 )考虑电缆的敷设环境。
  12 、什么叫防雷接地?防雷接地装置包括哪些部分?
  答:为把雷电流迅速导入大地,以防止雷害多目的的接地叫防雷接地。防雷接地装置包括以下部分:( 1 )雷电接受装置;( 2 )接地引上下线;( 3 )接地装置。
  13 、什么叫安全电压、对安全电压值有何规定?
  答:人体接触的电压对人体的各部组织和器官没有任何损害的电压叫安全电压。根据我国规定,安全电压值如下:
  在无高度能电危险的建筑物中多 65V ;在有高度触电危险的建筑物中多为 36V ;在有特别触电危险的建筑物中多为 12V 。
  14 、交流接触器在运行中有时产生很大噪声的原因和处理方法?
  答:产生噪声的主要原因是:衔铁吸合不好所致。吸合不好的原因和处理方法是:( 1 )铁芯端面有灰尘、油垢或生锈。处理方法是:擦拭,用细砂布除锈;( 2 )短路环损坏、断裂。处理方法:修复焊接短路环或将线圈更换成直流无声运行器;( 3 )电压太低,电磁吸力不足。处理方法:调整电压;( 4 )弹簧太硬,活动部分发生卡阻。处理方法:更换弹簧,修复卡阻部分。
  15 、怎样选择照明电路保险丝?
  答:( 1 )干线保险容易应等于或稍大于各分支线保险丝容量之和;( 2 )各分支保险丝容量应等于或稍大于各灯工作电流之和。
  16 、如何选用电动机的热继电器?其现两种接入方式是什么?
  答:选择热继电器是根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一般按 1.2 倍额定电流选择热元件的电流范围。然后选择热继电器的型号和元件电流等级。
  一般热继电器安装可分为直接接入和间接接入两种。直接接入:热继电器和交流接触器组装在一起,热元件直接通过负载电流。间接接入:热继电器和电流互感 ? 器配合使用,其热元件通过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电流。这种热继电器电流范围是根据通过电流互感器拆算到二次来选择的。
  17 、导线穿管有什么要求?
  答:( 1 )管内所穿导线(包括绝缘层)的总面积不应大于内经截面的 40% ;( 2 )管内导线不准有接头和扭拧现象;( 3 )同一回路的各相导线,不论根数多少应穿入一根管内,而不同回路和不同电压的线路导线不允许穿一根管内,交流和直流线路导线不得穿一根管内,一根相线不准单独穿入钢管。
  18 、二次回路的定义和分类是什么?
  答:二次回路用于监视测量仪表,控制操作信号,继电器和自动装置的全部低压回路均称二次回路,二次回路依电源及用途可分为以下几种回路:( 1 )电流回路;( 2 )电压回路;( 3 )操作回路;( 4 )信号回路。
  19 、工作接地起什么作用?
  答:( 1 )降低人体的接触电压;( 2 )迅速切断故障设备;( 3 )降低电气设备和电力线路的设计绝缘水平。
  20 、异步电动机的空载电流占额定电流的多大为宜?
  答:大中型电机空载电流占额定电流的 20%~35% ,小型电机的空载电流约占额定电流的 35%~50% 。
  21 、通常什么原因造成异步电动机空载电流过大?
  答:原因是:( 1 )电源电压太高;( 2 )空气隙过大;( 3 )定子绕组匝数不够;( 4 )三角形、 Y 接线错误;( 5 )电机绝缘老化。

----------------------------------------------

网友A(2009-06-05):
大大辛苦了, 感谢你。

网友B:
大大辛苦了, 感谢你。大大辛苦了, 感谢你。大大辛苦了, 感谢你。大大辛苦了, 感谢你。

网友C:
不错的东东,之前都学过,但是都忘了,收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