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08-05-01):
变频器控制电机,一般需要设置哪些参数,如转矩提升什么的?

网友A:
操作模式 频率、制动时间等等

网友B:
操作模式 上下限频率、基本频率,加减速时间,电压等级,电机级数,制动时间

网友C:
看负载而定,转矩提升这类参数得慢慢调试。不得选得过大,还有制动时间等等

网友D:
控制方式,上下限频率,加减数时间,以及电动机的参数等

网友E:
你需要什么就设定什么

网友F:
慢慢看说明书吧,现在国产的说明书是浅显易懂的!

网友G:
这个问题最好的老师就是看说明书,不同厂家的驱动器,有些参数的设定区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H:
高级功能尽量不要设置

楼主(2008-06-14):
看说明书是最好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