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用模拟量输入模块测量0-1.5A的电流

楼主(2008-05-01):
事情是这样的,给一个小型直流电机加上28V的额定电压,回路的电流会达到1.5A左右,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样用一个模拟量的输入模块将这个电流的具体大小测量出来,我们都知道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接受0-10V之间的电压或者0-20MA的电流。

如果串上一个阻值已知的电阻通过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再计算电流当然是可以做到, 但是这样会在电阻上分掉一定大小的电压,也就是说电机上就不会再有28V了,而电机的输入阻抗又不知,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测量了,请教下大家。

另外我听说过有电流互感器的东西,不知道在回路中串一个这样的东西上去会不会也会和电阻一样分掉一定的电压。

谢谢!

网友A:
加个 电流变送器啊 。就是把它降为相等的 0-20MA的电流 。不 过这么小的 电流我还没做过。  你 参考下吧。

楼主:
谢谢,这个电流变送器加上去不会影响到电机两端的电压吗?还有就是这个东西的个头有多大?我要装到电脑的机箱那么大的盒子里的

网友B:
学习一下,希望有人能解决

网友C:
用个电流变送器就可以了,检测回路的电流对应于实际的电压

网友D:
不行用个电压互感器被,可能没合适的档吧,其实有那种带变送的电流表,直接变送出0-20MA的!

网友E:
用那个带模拟量输出的电力表。大概几百块钱。

楼主:
RMC A61BD的模拟量变送器就可以

网友F:
用个电流变送器  .将0-1.5A变送为0-10V之间的电压或者0-20MA的电流.不会影响到电机两端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