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用twido的模拟量输入模块测温的问题

楼主(2008-05-02):
现在手头有一个型号比较特殊的热电阻,目前只能通过测量其电阻的大小来计算温度,我发现象TWDAMI4LT之类的模块除了可以直接测量pt100和pt1000之类的温度之外,也可以测量它们的电阻的,现在我的这个热电阻的阻值范围与pt1000相当,我想知道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模拟量的输入模块来进行测量?当然测出它的电阻之后我会再按照它的换算公式来计算温度。

网友A:
扔了算了                傻鸟

网友B:
需要那么费劲吗?新的热电阻又不是很贵!

楼主:
呵呵,热电阻是不能换的,客户要求一定要这种热电阻,不然我早换了,大家觉得我这么测量可行吗?

网友A:
可以,其实,接根铁丝也可以,任何材料随温度变化阻值都会变化,对应plc里都有一个数值,换算一下每个数值代表多少度就行,都是因为换算麻烦,才选用标准的,傻鸟

网友C:
点点滴滴等等等等等等等等